y400 喇叭无声音 外接有 求助

楼主(2015-10-25):
如题   一块y400 主板,内置喇叭无声音  外接有声音。
拆机检测,外接接口开关是好的,但是电压只有1.8v   不知道对那没,如图一 :SENSEA 电压为1.8v
                 功放芯片 供电都正常:此功放芯片有两路供电  ,一路5v  一路19v,喇叭接口电压为9。8v  一般的都是3.3v   很疑惑
                 找了个料板 换了声卡芯片跟功放芯片    结果还是一样
现在电压情况是  功放+5vs 正常,  b+pvdd 正常,amp off#是3v
其他的不知道该测量哪里了   请高手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5-10-26 19:29):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修友的支持
功放跟声卡都是好的,*宝发的主板,更换过io芯片,换上原机主板的io,重新安装驱动后,声音就出来啦    真是涨经验了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

网友A:
个人感觉外放好用,应该不是芯片的事,建议换个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外放好用,应该不是芯片的事,建议换个喇叭

喇叭有4欧  应该也是好的  换喇叭也是没声音 。现在就是不知道切换电路哪里1.8v对不对,系统也换了 声卡驱动是官网上的  都不行   用表笔接触c43 c44的时候 喇叭有刺啦的声音 感觉想是声卡没给功放信号

网友B:
外放没问题证明芯片本身应该没问题,应该是功放芯片到内置喇叭之间是否有断线?

网友C:
供电等都正常,波波打下输入的信号有不?

网友D: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看看供电,输入输出等都正常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供电等都正常,波波打下输入的信号有不?

就是感觉没有输入信号  但是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看看供电,输入输出等都正常吗?

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吧  感觉是功放没收到声卡的信号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查  没修过这样的哦  高手 请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吧  感觉是功放没收到声卡的信号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查  没修过这样的哦  高手 请指点下

用示波器 打下看看接受端是不是有波形 啊

网友F:
这个机子有个特殊的故障,EC坏了就这样,而且还要换原型号拆机的,里面带程序,网上好像100一片,你是不是换过EC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是感觉没有输入信号  但是不知道怎么查了

查声卡的条件啊,如果都有,换之。

网友G:
看一下插孔 短路了吧  外接的默认成耳机模式   所以喇叭无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插孔 短路了吧  外接的默认成耳机模式   所以喇叭无声

插耳机有提示耳机插入   去掉也有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声卡的条件啊,如果都有,换之。

声卡跟功放都换了   现象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子有个特殊的故障,EC坏了就这样,而且还要换原型号拆机的,里面带程序,网上好像100一片,你是不是换过EC ...

谢谢提示   有一样的主板呢  我试试吧    主板是*宝上买的   前面已经换过一次了    现在再换 客户等不及了   自己研究的修一下吧  我试试换下io

网友:
先检查有声卡旁边有没有缺件,再换喇叭,最后换声卡芯片

网友:
把耳机孔去掉试试

网友H:
你好  EC坏了   需要换个专用的IT8580E EC 一定要带程序的才行

网友I:
先测喇叭阻值,再测功放

网友J:
测测喇叭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  EC坏了   需要换个专用的IT8580E EC 一定要带程序的才行

好威武呀   果然好了 。换了io 驱动重新更新下就ok了     从来没遇到过还有这样的   也是涨经验了呀    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放没问题证明芯片本身应该没问题,应该是功放芯片到内置喇叭之间是否有断线?

谢谢 已经好了   io的事情  不是原版io   估计有程序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测测喇叭是不是好的啊

谢谢回复   是io坏了  不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测喇叭阻值,再测功放

谢谢 已经好了   是io的问题  上家修过io   但是要原机或者料板上的才可以吧  应该是有资料的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个y400也是外界有声音,内置喇叭,无声音,换了喇叭试了下好了

网友B:
EC导致的问题吗?应该比较少吧

网友K:
现在新的主板越来越难修了,特别是联想带程序的EC 又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提示   有一样的主板呢  我试试吧    主板是*宝上买的   前面已经换过一次了    现在再换 客户等不及 ...

给你打点好了,不给加点分感谢一下

网友L:
以后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EC还要原装带程序,一般人真想不到

网友:
解决了就是经验

网友M:
换功放芯片          和声卡芯片   我换过2台 都好了, LZ 后来换 EC 我感觉不可能EC 坏啊

网友:
学习了,ec还会影响声音的故障

网友N:
只要外接有声音一般问题都不大的

网友:
带程序的EC不好搞啊     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导致的问题吗?应该比较少吧

是啊  也是第一次遇到    要不是有高手说下   真是没办法解决了呀

网友:
就是的  io带资料的  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新的主板越来越难修了,特别是联想带程序的EC 又不好找!

只能找旧主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后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EC还要原装带程序,一般人真想不到

现在都不想修了   都是想的让交换主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功放芯片          和声卡芯片   我换过2台 都好了, LZ 后来换 EC 我感觉不可能EC 坏啊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为了搞这个  吧客户原机坏主板都要回来了,功放 声卡都换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没招了才发帖的
事实就是  :换了原来的io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只要外接有声音一般问题都不大的

这个机子要不是有大神前面发现过的话  真不好找

网友O:
难道是因为EC里面带了程序,只能用原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难道是因为EC里面带了程序,只能用原版的

就是的  只能用原机的

网友:
希望能够帮到你学习

网友:
第一次看到io和聲音有相關的問題

网友:
功放芯片肯定是好的  还是觉得喇叭有问题

网友:
本来想看看能不能帮到楼主,结果自己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过刷个BIOSS试试

网友:
修板原则应该是先软后硬,排除了软体再考虑更换硬件,不然修了半天都是白劳

网友:
很少见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