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D 花屏到我快疯了, 求救呀!

楼主(2015-10-25):
这个机子弄了两天时间了。现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前半个月接到这台机子是1.2V没出来,大家都知道是通病1.2V电容     。换了就好了。过了段时间说这机看电影花屏。 接到机子我的痛苦生涯就开始了长长的旅行      加憨显卡216-0809000不行,重置不行,  换了一个不行。   什么U呀 内存呀   都早就换过。系统装了几个。还换过硬盘装过系统。   显存也是早就加焊过。   然后是直接换了8个显存。。太痛苦了。   然后自己还是不死心。。   听同行说还是显卡,又换了一个显卡。然后再换了一个北桥。还是还是不行。  现在我是把主办所有大电容都换了    故障依旧。   求大神支招。    刷过BIOS的。      身边两片一样料板

新人。。。 + 1 赞一个!

网友:
补充一下, 进系统完全正常,   就是运行鲁大师压力测试就马上这情况。

网友A:
要是我是顾客,早发飙了,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是顾客,早发飙了,换板吧

大哥你理解一下我现在的心情,好吗

网友B:
要是我,崩溃了。看看显卡周围小件,,你换屏试试没有

网友C:
这烂机器超垃圾的,上次来了台内屏不显外接显修了快一个月都没有修好,你这种情况还是显卡问题,进系统时是集显工作,

网友D:
都修到这步田地了,我也是醉了,楼上的说的是,屏.......再不行,求你了,换板子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崩溃了。看看显卡周围小件,,你换屏试试没有

外接过一样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修到这步田地了,我也是醉了,楼上的说的是,屏.......再不行,求你了,换板子好吗?

付出这么多,如果放弃真心难呀。    自己步入这行才半年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崩溃了。看看显卡周围小件,,你换屏试试没有

又几块一样的料板。都对照过了  伤心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烂机器超垃圾的,上次来了台内屏不显外接显修了快一个月都没有修好,你这种情况还是显卡问题,进系统时是 ...

已经换了两个料板上的显卡了。     还有大神认为是显卡问题的不???    我就继续再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几块一样的料板。都对照过了  伤心死了

不死心有时都不行,笔记本主板有很多未知我们维修的不可能开!都能解开联想还会要代工么?主板就自己生产了!

网友:
花屏时打PCI-E藕合电容有问题不?

网友:
屏供电
lvd那些 慢慢查 肯定能查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换了两个料板上的显卡了。     还有大神认为是显卡问题的不???    我就继续再换一个

查查看集显独显转换电路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现在机器是只有在看电影的时候才花屏的吗?你用外接试试了没有?

网友:
华硕这破垃圾,有次跟你这一样的一块板有时无显,TMD断断续续修了三四次,历时一个月最后了了之了

网友:
吧独显屏蔽了只用集显试试呢

网友:
就拍是显存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