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6CM不触发维修附上点位和亮机BIOs关键测量点

楼主(2015-10-25):
机器开机触发电流0.002左右,没有3V5V,测量EC条件正常化,测量位置就不一一详述了,论坛的大神们都表示的很清楚了,细心些都能找到,借用下大神的图

所有条件都正常,那么EC就应该在按下开关后,在86脚发出高电平的开启信号给RT8208,实测只有0.4V电压,挑起EC86脚3V电压正常,是什么信号把他拉低了那,
点位上看下它所去的地方,不多就三个地方,打值也不短路,

用我的方法试试看,看图,电压1V,表上接对应表笔,方便看电压变化,

电压正极接86脚位置,此时电流200多毫安,电压被拉低,用手感应所去的地方,键盘接口位置的二极管发热

马上打值发现之前200多的值现在,1个了 明显短路,这种肯定是有电容短路了,

先判断下这个三条脚的是什么原件,到底是后继还是前级那,点位图看下什么型号的,再找对应的PDF,

原来是双二极管,在点位上着后记去的地方,

正好有一个电容离着近,干掉后正常

不用改时间的点位图软件和K46CM点位

网友:
楼主分享给力。 点图 测试点。方式,方法都有。。赞。 5分送上。

网友:
不错啊!灵活运用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华硕的维修经验还望经常分享

网友:
你是我的榜样

网友:
5分。。。好的思路跟方法是成功的前提。。

网友:
技术部错,分析的很好,还有这么好的资料,给你加分了!

网友:
楼主分析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不错 很细致 写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这样烧鸡,还是第一次见,强

网友:
怎么想到测86脚啦?

网友:
很祥细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