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显示变小了

楼主(2015-10-25):
今天店里来了一台IBM的机是Thikpad T500的,问题是开机显示变小了,就像是刷过屏码片的尺寸不对一样大神们请帮个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确定下故障点

网友:
突然就这样了吗?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你设置一下看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还有你换个屏试试!

网友A:
屏幕分辨率 没调到合适那种吗

网友B:
进系统也是很小的那种吗?外接呢

网友:
先外接一下 在换个屏试试吧先

网友C:
进系统调整一下分辨率,不行进bios回复出场设置看看,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D:
前两天修了个苹果的  屏显示一半,是屏接口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设置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E:
有些IBM的BIOS设置会影响开机屏幕变小的,但是进系统就不会,你如果进系统屏幕还是小的话应该就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外接如何?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幕变小了,你说的是分辨率吗?你发张截图啊?

网友:
可能独显没有工作

网友:
BIOS设置成原始设置。这种情况检查检查屏幕,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分辨率 没调到合适那种吗

从客户那里拿来什么都没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也是很小的那种吗?外接呢

还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调整一下分辨率,不行进bios回复出场设置看看,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修了个苹果的  屏显示一半,是屏接口坏了

我这里的是显示范围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IBM的BIOS设置会影响开机屏幕变小的,但是进系统就不会,你如果进系统屏幕还是小的话应该就不是BIOS的 ...

哦之前没有硬盘没有进系统看过

网友:
会不会是高分屏呢

网友:
有没有换过系统试试呀,自己的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