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宏碁E1-471G,开机蓝屏方面问题

楼主(2015-10-25):
开机蓝屏,重装系统不行,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能开机使用,但也会有蓝屏现象出现,之前觉得是显卡之类的问题。自己拆机换硅脂,开机显卡温度飙到90几,又加了铜片,开机正常,显卡之类都正常。但开始出现断电及蓝屏现象,用驱动软件发现独立显卡读不出来了,现在能开机了,但时不时断电蓝屏。
    我想知道到底哪里坏了,能自己修我就自己修

   非常希望各位大神解答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A:
蓝屏的话,你线换内存,硬盘把多余的拆了再说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加焊下试试

网友B:
显卡问题居多,这个没一定水平修不了

网友C:
这种问题估计你自己修 不好处理 建议找个维修点检修下吧

网友D:
找专业人吧 感觉显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蓝屏的话,你线换内存,硬盘把多余的拆了再说

我也觉得内存有问题,毕竟淘宝买了便宜内存条,我两根内存,拔一根,点不亮,拔另外一根,装这跟,还是怎么也点不亮,两根一起插,能亮,且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居多,这个没一定水平修不了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估计你自己修 不好处理 建议找个维修点检修下吧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专业人吧 感觉显卡

嗯,好的,谢谢

网友:
硬盘,  内存试过吗

网友:
温度正常了还蓝屏吗?  先拔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内存有问题,毕竟淘宝买了便宜内存条,我两根内存,拔一根,点不亮,拔另外一根,装这跟,还是怎 ...

还有这样的事?这太扯淡了把

网友:
觉得你还是找个维修点修修吧,你乱弄把故障扩大那损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