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盈通H61点不亮

楼主(2015-10-25):
故障是点开关转几秒就停了然后又自动转这样反反复复的,但是把内存拔掉主板上接个小喇叭就能听见内存报警的声音三长两短这样的叫,主板内存供电量了是对的,内存槽236和238脚测量都有3.3V,118脚还是119脚测量了也有3.3V电压,BIOS也刷了故障还是依旧,下面好办法处理了,特此来这里求救各位高手来指点

补充内容 (2015-10-26 10:01):
今天上班又测试了下 加个显卡上去的确就亮了,去掉显卡转几秒就停反复的转,应该就是缺少集显供电造成的

网友:
感觉还是电压没出来完。再测测其它的

网友A:
接个小喇叭就能听见内存报警的声音三长两短。。。这个应该显卡的警报了。。。加个独显去测试一下。。。

网友:
看看集显供电正常不?

网友:
插上独显看看亮不

网友:
最讨厌这种情况,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BIOS刷过 外设拆完 还不好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内存条件查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小喇叭就能听见内存报警的声音三长两短。。。这个应该显卡的警报了。。。加个独显去测试一下。。。

我没上内存呀 怎么会到显卡呢

网友:
内存条件还没有查完,ref等查了没有啊

网友:
用橡皮擦把内存金手指擦干净,接上再测看看

网友:
这情况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