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开机不显示,大神快来看看

楼主(2015-10-25):
昨天接了一台B460机子独立显卡,拿到机子带机偏高开机无显示,心想这下好修了拆机子后铁壳发汤的厉害直接换掉,本人焊接这种铁壳子相当有把握,换好后还是开机不显示啊,乖乖不科学啊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啊 怎么会呢,于是给CMOS放了个电后居然开机亮了然后关机后在开又不亮了,放电后又能亮如此,觉得是BIOS的问题因为不亮的时候看电流想没跑马,干了BIOS后还是老样子,没头绪,这机子南桥坏的多搞南桥吧,15分钟搞定还是老样子,郁闷了啦!手不小心碰到带机芯片了这下坏了带机0.15赶快换了一个51123后上电到0.25掉点感觉不秒烧了好多东西8209这板子上3个全烧了换掉,CPU电压和1.05VTT没起来又换了62882和62881后CPU电流上到0.9几到1A不动了,就奇了怪了啦,怎么还是不行呢看看是不是还有芯片坏了,再查下电压一查发现0.75内存负载电压没起来就把0.75的那个芯片换了忘了芯片信号了反正就是产0.75V电压的一个10脚芯片还好B460料板多拆了个换上0.75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跑码啊再用示波器打了一下CPU供电发现只出来了一项,还有一项出来了就关闭了瞬间有波形。修到这里仿佛没路了,去查了下PLTRST这个也起来了啊,CPU复位TP50也有1.0V左右啊,按理该跑码了啥,又拿这示波器打南桥BIOS,12脚3.3  5脚 6脚没有一点波行南桥好像根本没有读BIOS,到这里感觉人已经累了,确实难了啊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CPU供电出一项正常不啦,南桥不读BIOS怎么搞,南桥换的是新的也没有断线还要查些什么条件啊啊,高手些给点建议不要灌水哦

网友:
换CPU试过没有

网友:
打桥的二个PG都进去了不?

网友:
今天修个B470E 不出集显供电 BIOS刷了  CPU换了才好 可以看下CPU

网友:
cpu换了啊还是不行哦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CPU换了换IO试试

网友:
看描述,描述楼主扩大了故障范围!!

网友:
小贱人 问题越高越大吧

网友:
弄得怎么样了?这个机器好怪

网友:
还没搞好哦,还是不跑码,

网友:
不知道接下来该从哪里查

网友:
cpu  IO都换了哦

网友:
io  cpu都换了哦还是那样哦,BIOS没一点波波,为什么呢,南桥的两个PG都收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