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0 维修

楼主(2015-10-26):
联想 E430 维修故障不开机  插电无待机电流,测3.3v 5v无电. 3.3v 5v 芯片rt8205e 线性3.3v 5v也没电 .13脚EN 3.4v 16VIN脚19v,线性3.3v 5v无短路 果断换rt8205e
换完 3.3v 5v 有输出,接上开关开机电流表动了下就关机再按开关无反应,测量3.3v 5v无电压 。
查出USB防静电ESD短路2个。

换掉再开机电流到1.2掉电大短内存供电1.5v上管击穿pwm芯片也坏了.
pwm芯片tps51212无现货 .
找了个tps51211代换。

上电开机

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