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103TU背光亮无图像 外接也不显。。。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10-25):
今年的维修行业不太景气。。准备改行了。
熟人的机器  来了今天了一直放在家里没时间搞 在考察新的行业    今天得空了拆开看下进了一点水初步清理下    现在开机屏幕亮  无显示   外接也一样   大小写可以切换   按ESC 后按键盘任意键也能滴滴响。。。暂且认为能进BIOS吧。 无奈现在转行了无条件进行深度测试   只有烙铁和万用表了   麻烦又遇到这个故障的朋友指点下  小弟功夫不到家
1.机器现在裸板开机。。屏幕原来应该就这样了  三星也中了闪屏门么。。。

2.进水位置在时钟这一块不是很严重。。清理时掉了2个电阻 没找到找了2个差不多的装上  图片已经标明不知道是不是阻值不合适    双MOS管的一个电阻焊潘也掉了  没装了  不过没掉之前也是这样的

3.屏接口附近没发现什么异常

4。板号和进水的部位

  麻烦论坛的高手们支招啊。又遇到类似问题的提供下思路  主要现在工具也不齐全了  没办法深入检查    又不敢乱动怕把故障扩大    这个是集显的板。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麻烦知道的说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整机都启动了,应该是显示相关的小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机都启动了,应该是显示相关的小贴片,

外接也不显。。不知道怎样进行下一步

网友:
这都已经显示了,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了,重点查数据线信号线

网友:
楼主说行业不景气,又说没时间搞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显卡问题吧,不然就是北桥

网友:
这不是显的问题么

网友:
有的机器外接要切换的啊,换屏不好换南桥看看

网友:
估计你得一步一步查查啊

网友:
BIOS问题不要想了,已经开机了,观察电流跳变了没呢,个人感觉加焊显卡试试,因为之前修过这种现象的板。不过很同意你的观点,,维修不景气了,我打算再找个班去上了, 一个月挣个3。4千块钱!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楼主能透露考察什么行业了?

网友:
屏幕确定是好的。。只是底下一部分闪屏

网友:
楼主还是一步一步查的好

网友:
不要接屏,直接外接显示器看看正常不正常。最好是把这个屏换到别的机器上测试下好坏。

网友:
工具都不齐,建议送同行修,除非是通病,不然问了也是白问

网友:
重点查数据线信号线

网友:
首先你的屏有问题,下面都那么多闪动条了,其次刷资料,这个板的资料不好搞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没工具真的不好整

网友:
插上硬盘试试,有的机子不装硬盘就这样。

网友:
电阻焊盘掉了,查这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
下面圈子中的U1601你换过吗?

网友:
看看屏上面有没有3.3v,灰屏是屏信号没有3.3V供电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刷下试试看

网友:
显卡搞过没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就是进水部位一个动作变值引起的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之前有个戴尔就是这问题,换个屏线搞定,有些主板外接是没有内容的,进系统外接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