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莫名其妙就挂了

楼主(2015-10-25):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具体型号不记得了,故障是断电,插上电源发现4pin有短路,判断为上管

zink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饿饿饿饿额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风神一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梦幻、 -3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没写完就发上来了

网友:
咦,竟然没发完

网友A:
上管击穿,更换上管后对地阻值正常,因为怕还有短路所以先没上CPU通电发现正常了,然后上CPU,一通电就发现不妙后来CPU就牺牲了,主板又有短路了,再测开始换的上管又烧了,这是咋回事

网友:
应该CPU电路那一块还有短路没排查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击穿,更换上管后对地阻值正常,因为怕还有短路所以先没上CPU通电发现正常了,然后上CPU,一通电就发现 ...

是不是把供电芯片也换了

网友:
量下mos管g极的阻值,g极悬空的话很容易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管击穿,更换上管后对地阻值正常,因为怕还有短路所以先没上CPU通电发现正常了,然后上CPU,一通电就发现 ...

为何没用假负载啊,修cpu供电不要盲目上u,先上假负载看看正常不,在上也不迟啊

网友:
好吧 我也烧过cpu

网友:
到底啥原因~

网友C:
楼主究竟烧的是什么型号的CPU呢,损失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究竟烧的是什么型号的CPU呢,损失大吗

am3 X4 G640的U,也有点伤不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何没用假负载啊,修cpu供电不要盲目上u,先上假负载看看正常不,在上也不迟啊

就是上 了假负载发现也没用问题才上的U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3 X4 G640的U,也有点伤不起

原来是4核的大火炉CPU啊。

网友:
你看看VDDA2.5V的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这种情况遇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上 了假负载发现也没用问题才上的U呀

那怎么会挂了呢,是不是之前就是坏地

网友:
短路了上几个cpu挂几个!!!这还莫名其妙楼主真会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击穿,更换上管后对地阻值正常,因为怕还有短路所以先没上CPU通电发现正常了,然后上CPU,一通电就发现 ...

cpu供电控制芯片有问题了吧,也有可能反馈出问题了,不查直接上u就可能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会挂了呢,是不是之前就是坏地

应该上下管和驱动芯片一起换的,我只换了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