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E420的时序,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5-10-25):
我在修 E420,开机电流上去一点点,就掉电,开机的 时候,有3V 5V ,RSMRST 3..3V, PM_PWEBTN高低高,可是南桥没有发出S3 S5,桥待机供电是由哪个信号发出的,谁懂时序,大概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看看论坛里面大家修过类似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先测一下南桥的条件吧

网友:
搜图纸,下来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是不是用的BD95280,手上有的这个零件的话代换一个看看,我觉得你这个故障有点像BD95280不良引起的。

网友:
你这个图纸研究下啊,比你这问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看看论坛里面大家修过类似的,可以参考一下

我先修一下,不行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南桥的条件吧

我也感觉南桥的条件不足

网友:
我有图纸,你要不要

网友:
开机后电压都出来吗,正常吗,供电正常了不行就刷下试试

网友:
加热下待机IC在试试 这机器待机IC容易出问题  新的还很多坏的 都是买电源板自己改了

网友:
电流跑多少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