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主板上断路,最好的办法是电压法吗?

楼主(2015-10-25):
判断主板上断路,最好的办法是电压法吗?

网友A:
有些短路用电压法也不行。

网友B:
二级体值    电压法一般是烧机大法

网友:
电压法是测电压么  打阻值也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级体值    电压法一般是烧机大法

我说的数字万用表电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短路用电压法也不行。

我说断路,不是短路

网友:
可以拿放大镜慢慢看

网友:
如果断路了,对地打阻是不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