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暗屏

楼主(2015-10-25):
客户拿来说准备自己拆开清理一下灰尘的,螺丝全部打掉了C壳也取下了,不知道怎么把风扇取出来,直接拿到我们这里来说开不了机了,我看了一下是暗屏,换了一块屏试了一下还是一样,外接正常,量了一下屏线插槽背面一些供电都正常,保险也没有烧坏,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屏线插槽背后那个小芯片是不是屏供电芯片,接下来没啥思路了,如果你们有修过麻烦提醒我一下,谢谢。

网友:
白光开启信号有查一下吗?

网友:
暗屏的话,你就查高压板供电条件

网友:
那亮度调节呢?你有没有仔细查下啊

网友:
看看供电,背光开启正常吗

网友:
暗屏,一般的查一下,VIN,ON,PWM,GND.

网友:
暗屏情况机器没大问题,别乱都供电哦。换屏试试,这问题一般是屏上升压电路问题,灯问题。换了不行就说明工作条件没满足,查查图纸,看屏有19v吗,有EN吗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暗屏,查背光的19V与启动有不?

网友:
屏线换了么  换了试试

网友:
客户强力取下风扇,注意观察有无断线。
暗屏找电路图查背光条件缺失哪一项。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开启调节脚有没有高电平,

网友:
19v  开启  和亮度调节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屏幕上的3.3v信号少了一组,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