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大神,帮忙看下这联想V370奇葩问题。。。

楼主(2015-10-25):
此机器是一店脑店同行拿来的,他客户和他说,之前内接不显,外接正常,然后现在内外接都不能用了,接过机器的时候,心里暗想这机器不显,应该就是CPU 那块铁壳管的问题导致吧
拆机直接摸了下铁壳管子,烫手,一放上去就很烫的那种《一般都不正常,我一般遇到这种直接换》,正常的管子都不会一方上去就很烫手,个别机器放个几秒钟也会烫手
接下来就把上管先取了下来,习惯性的去量了上官控制G级,一量尽然有将近40 ,  另一组CPU 供电的上官G级供电正常,就把两组上下管都换了新的,再换了一个协控IC     换好后通电 就回到了他之前,外接能显示,内接不显的状态了    于是又换了个屏,还是一样,然后量屏的数据线,量到几组阻值偏低,
图纸是从南桥发出来的,于是就和同行报好价,换桥 《桥是HM65》 换完后,内外接也都正常了,以为就这样结束,
因为之前测机用的我自己的CPU ,当我把客户CPU 换上去时,蛋疼的事情就开始了
换上客户CPU 后不显了,然后再把我自己的CPU 也装上去,竟然也是不显,电流跳变了大概 7 -8下 停在0.93左右不动了,换客户CPU 停在1.0几不动,跳动差不多次数。
后面想我换CPU 好像也没碰到哪里,难道BIOS 资料丢失了,于是刷了BIOS  还是一样  ,又把南桥也重新加焊了下 还是一样
这机器是双显卡的,我就试了下把独显电感断开看下能不能就用集显 ,没想到断开独显,集显电压都不出来,看了下图纸,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断了独显,集显电压也没了
这个机器集显电压都出来了,内存排阻也有好几次波形跳变  ,按理是绝对过了内存
把2级电压也都量了一遍,都正常,于是又去加焊了下显卡,结果也一样,
然后同事说,会不会显卡坏了,我想我也就换了下CPU ,怎么就坏显卡了呢,但南桥也换了 ,BIOS也刷了,电压也正常了,集显电压都出来了,现在也只有怀疑显卡了,但心里总觉得的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可又不知道该查什么了,最后还是换了个显卡 《N12P -GS-S-A1》还拿了个全新的110  给同行报的价格才180
只是因为很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问题,《而且又是很熟的一个同行,不好意思又重新报价》,不然这个价格换个显卡,真心一点没意思,显卡确定换好了的
后面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还是一个鸟样,显卡确定换好了的,修到这里几乎崩溃。此机器花儿将近两天时间,有时候想想维修真是tam伤身伤神,
这个机器的显卡供电和集显 CPU供电都是铁壳管子 ,集显供电0.92左右  独显供电也差不多0.9左右   而且管子也不烫,应该不是铁管的问题
现在也没头绪了,论坛大神如果有修到类似问题的,帮忙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A:
这个可能要用到示波器了,再量屏波形,和你原来有问题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要用到示波器了,再量屏波形,和你原来有问题的阻值

没认真看帖子

网友:
coms 放电试试,我觉得还得回到最初!屏,内存,主板,一个个来,再按时序走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修,我还有B460的机子,掉电,然后白屏,外接也不显

网友:
有时候还是需要诊断卡什么的辅助

网友:
管子没有换好,CPU 烧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蛋疼

网友:
管没装好吧,我也遇到这情况。

网友B:
把CPU的供电IC,辅助IC,上下场管们一起换掉,试试。B470遇到过,CPU也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CPU的供电IC,辅助IC,上下场管们一起换掉,试试。B470遇到过,CPU也坏了

换了供电IC 和辅助IC 但是不是一起换的
他供电都正常产生了,还会有这问题?

网友D:
问题太高级了,一看到CPU,桥,BIOS,电源IC都换过的这情况就晕,感觉还是应该从头梳理思路,而且换过的东西有没有换好

网友E:
刷多几个BIOS吧,把桥的25M晶振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多几个BIOS吧,把桥的25M晶振也换了。

刚把CPU 供电全套换了,一个样
bios已经刷了好几个了,确定bios是好的,本体都换了 ,这机器亮机的bios我也备份过,刷回去还是一样
为什么要换25M晶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太高级了,一看到CPU,桥,BIOS,电源IC都换过的这情况就晕,感觉还是应该从头梳理思路,而且换过的东西 ...

CPU供电那块铁壳管换过好多了 B460 v470
没问题,而且铁壳子没换好,通电基本上会大短

网友F:
你的CPU跟客户的CPU都坏了。。。肯定是。。

网友G:
加焊一下铁壳子,没有焊好吧,我遇到那个B470也这个样,什么都干过了,就不显,最后怀疑之前换铁壳子的时候没有焊好,加焊一下,居然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的CPU跟客户的CPU都坏了。。。肯定是。。

3个CPU 都坏了,人品爆发也不可能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换了供电IC 和辅助IC 但是不是一起换的
他供电都正常产生了,还会有这问题?

2项供电的只出来一项那可能就会出现你说的这个情况,铁壳没有换好就是这种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加焊一下铁壳子,没有焊好吧,我遇到那个B470也这个样,什么都干过了,就不显,最后怀疑之前换铁壳子的时候 ...

刚说了,铁壳全套换了还是一样,不存在没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2项供电的只出来一项那可能就会出现你说的这个情况,铁壳没有换好就是这种故障

两项供电都出来了,而且之前第一次换铁壳的时候,只有一项供电也是显示了的,以为那是换上管通电测G级的时候外接看到了显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刚说了,铁壳全套换了还是一样,不存在没换好

加焊一下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吧,我只是说说我以前遇到的,加焊一下说不定有奇迹哦,真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一下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吧,我只是说说我以前遇到的,加焊一下说不定有奇迹哦,真的  呵呵

风枪吹了动了,轻轻碰了下,真的旱牢了
不过谢谢你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3个CPU 都坏了,人品爆发也不可能啊

我就遇到坏了3个 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