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G480 LA-7981P独显 做清洁后不亮机了

楼主(2015-10-25):
原本客户拿来做清洁,的确很脏,风口都堵死了。就做吧,可这一做完后机器也完了。急的我一身冷汗直冒。。。怎么办?现在不倒贴?
现在我说下故障现象,希望大师们指点下。待机3  5 V正常。能开机触发,电流0.25A ,反复掉两次电就关机了。得再按开机,如此反复。除CPU及集显不供电其它电压都基本正常。换过CPU 无果。不上CPU电流0.45A
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求助。。。。

网友:
哥们中标了,别急,对着图纸一点点量

网友:
补充一下 我做清洁N台,都很小心,应该不成在暴力清洁掉件的可能性。也重来没遇上这样的事

网友:
怎么经常碰见清灰或者装机搞不亮的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啊。

网友:
主查CPU供电

网友:
把CPU重新装一下,我犯过此错误,CPU没装好

网友:
清灰是个技术活。

网友:
CPU供电 ,和显卡供电要修出来。

网友:
遇到这种事情 也真是 无语了

网友A:
诅咒全国做电脑维修  清灰收费80元以下的   全部不开机   反正我清灰最少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诅咒全国做电脑维修  清灰收费80元以下的   全部不开机   反正我清灰最少100

咒也没用,电脑维修门槛低,卖音响的都打着电脑维修招牌。

网友:
建议仔细检查是不是螺丝打穿了主板 遇到好多清理后不显示的 都是 这样的

网友:
清灰有风险清灰须谨慎弄不好赔板子

网友:
楼主,查到是什么原因了没?

网友:
板子看了没?应该是人为的

网友:
好好看看主板有没有掉件,还有有没有螺丝上错,打断线什么的

网友:
换一个U试下

网友:
呵呵,就跟我昨天清理了台联想的机器一样,清理完后就开机掉电!尼玛客户就在边上,不过经过3分钟的细心排查发现问题是个复位开关连键了!我想说的是楼你在仔细看看是不是那里螺丝打错了、或者没有安装好、贴纸没有贴好照成漏电短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块没装到位,也有清灰扫掉主板小零件的

网友:
放电,刷Bios

网友:
机器是AMD芯片组还是Intel 芯片组

网友:
如果检查主板没有什么异常,最好先刷下BIOS,原BIOS记得备份

网友:
CPU啊,小伙子,看下背吧针脚搞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