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4A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5-10-26):
进水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280左右放掉归0,电源加热下就按开机键没反应了,撬下重装故障依旧还是没反应,是不是不是电源问题?大神给点意见,试验品没有经验

网友:
先看下能不能刷机,再重点查射频,功放,基带 部分。

网友(2015-11-29):
没反映了那当然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
到现在还没搞定直接还给顾客了,会不会是输入电路上有问题或者是B+线路短线,大神都哪去了额,来给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