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大神们进来看看这个波吧!!。

楼主(2015-10-26):
这个是单次抓的CPU供电上电的波、图上的尖波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本人觉得是正常的。

网友:
测供电是否平稳,自动看平的就行了。

网友:
我遇到过  自举端电阻或者电容问题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尖峰那里是预供电的时候输出,之后再按SVID的值来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尖峰那里是预供电的时候输出,之后再按SVID的值来输出的

好的谢谢解答、、!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觉得是正常的。

谢谢。!感觉是正常的但是不确定。。

网友:
头一次见,如果是 供电正常,应该是 开启供电后 2次 反馈调节了下。个人见解

网友:
这是正常的波形!

网友:
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
正常的,电压平稳后的值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
正常的电压 (无纹波)。

网友:
灰常正常的啊

网友:
波形貌似正常啊

网友:
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你的是几代的u

网友:
正常的 我见过

网友:
楼主的安泰信,挺好这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