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冷机开机灰屏

楼主(2015-10-26):
hp g4的机器,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都是灰屏,关机重开正常,主板换过显卡,南桥,后来连主板也替换过,又换了屏,还是一个样,第一次开机灰屏,重开正常进系统,使用正常,这个是哪里还有问题?求大神支招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A:
你怎么不换屏线呢
liuancheng
没换屏线是因为第二次开就能正常,随你怎样摇晃啊,中间开关机啊什么的都正常, 现在只有去买个屏线来试试了
详情

网友:
楼主刷下BIOS没有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板子都换了呀,没有看到你说换屏线,可以先换一下

网友:
主板换过、屏也换了,故障不变。
那就再换一下电源接口线及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换屏线呢
没换屏线是因为第二次开就能正常,随你怎样摇晃啊,中间开关机啊什么的都正常, 现在只有去买个屏线来试试了

网友:
看来只有去买个屏线来换下试试了,

网友:
CPU 换了试试

网友:
CPU核显有问题会开机灰屏

网友:
那就CPU可能了,不行就换电脑吧

网友:
换个硬盘做系统试试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刷下试试看

网友:
都换过的话,就只能换屏线或者刷BOIS了

网友:
有没有搞错啊,主板也换屏也换,那还是灰屏?你干脆吧硬盘内存CPU也换了看看会怎样。没碰到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
屏线换一下,不行系统重新装一下!

网友:
板子都换了估计刷BIOSS也没用啊

网友:
基本上都被你换完了,还没好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CPU是板载的,开面灰屏,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lz 解决了 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对于G4我有个看法,就是摄像头有问题。之前有个G4换版后是放得太久就触发掉电,但是把BIOS电池放电掉,就可以正常开机,什么问题都没有。无意间发现摄像头发热很厉害。拔了这么久客户也没过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