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90S 风扇报错

楼主(2015-10-26):
B490S 风扇报错以为是风扇问题,换了风扇还是一样报错有没有人遇到过。开机风扇会转但就是报错,不知道是不是温控问题,有没有那个大侠遇到过修好的支个招小弟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ec没有检测到风扇吧这个在BIOS里面应该可以关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ec没有检测到风扇吧这个在BIOS里面应该可以关掉的

BIOS进不去就关机了

网友:
修过一个DELL的电脑,温控芯片换了以后风扇不报错了。

网友:
刷个 BIOS试试吧

网友:
从风扇反馈回路查起。

网友:
只有修温控了

网友:
只有查温控了!!

网友:
昨天电源的温控电路还没完全消化呢。

网友:
温控损坏,修啊,短接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先

网友:
清下CMOS电池试试

网友:
检测一下风扇接口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之前遇到过   是反馈的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机器以经修好是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OZ=FD是这个芯片坏了

LENOVO B570 独立 BIOS.rar

网友:
是怎样查到这个芯片的呢?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的问题,但是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换芯片。少走弯路了。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有一部开机报错fan error

网友(2019-09-17):
联想风扇报错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20353-1.html

网友(2019-10-18):
T420 风扇报错,刷过BIOS了

网友:
B49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换 了风扇还是没有用

网友:
直接找风扇检测脚逆向查

网友(2023-01-31):
先刷BIOS 现在BIOS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