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进系统花屏,外接一下就好了,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5-10-26):
进系统就是这样
外接一下是这样
或者合上笔记本,再打开就好了,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
屏线与屏先排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吧

网友A:
这个有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
检查下屏和屏线吧

网友:
重点在屏和屏线呀

网友:
屏,显卡驱动都有可能

网友B:
进系统就花   有可能就是驱动问题吧。。。。或显卡有问题。。

网友:
屏排线的可能性大些,或者其它故障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能会返修的

灌水

网友:
你自己最简单的 排除都没做到,换换屏

网友C:
换换排线什么的,你什么都不做,直接上来问答案。怎么给自己增加经验呢?

网友:
不像花屏,到像是分辨率问题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吧

网友:
明显和我一样刷分的,,,兄弟,,,太水了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屏线有虚点,焊上就没事了

网友D:
屏 屏线 屏线接口 驱动  你什么都没做过 怎么解释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挤压和断路

网友E:
学习了不错,我也有一台
xw小郭
系还有一台hp4326s,xp系统,点待机后无法唤醒,以前打了个显卡驱动好了。
详情

网友:
把屏接口清洗一下,不行就换屏线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线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感觉像屏或屏线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讲一下呀?

网友:
显卡可能性小,。。屏。。屏线可能性大点

网友:
排线多一点

网友:
是不是屏线不稳定哦,合盖子或插VGA受力就好了?如果不是这的原因排除一下系统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显卡驱动有可能

网友:
屏线问题或者屏

网友:
换个屏线好的几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者是接口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缺色,应该是屏线有断线或接触不好了。

网友:
合上再开就好,有点像屏线接触不好的问题,但你。外接也会好,这就奇怪了。

网友:
是显卡坏了 我以前有这个案例
开机启动正常 但是进入系统就花屏
不知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
不过楼主的问题就检查显卡和屏排线

网友:
我怎么感觉只是单纯的驱动问题

网友:
得点就是在线上

网友:
换个好屏 试试拜~~不行 换 屏线 干显卡

网友:
比较可能屏线松动或虚汗,或屏问题

网友:
感觉是屏线问题

网友:
看样子屏线问题啊,重插下屏线

网友F:
这种情况没咋遇到过,楼主好了,分享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驱动

网友:
不要老是说楼主赚分,楼下赚分的也不少啊

网友:
屏线,拆出来重新插或清洁一下重插,不行换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换排线什么的,你什么都不做,直接上来问答案。怎么给自己增加经验呢?

只是觉得这个问题没见过,看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就花   有可能就是驱动问题吧。。。。或显卡有问题。。

有一点忘说了,系统是刚做的,后来又打了个驱动好了。

网友:
高手,系统是刚做的,又重新打了个驱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 屏线 屏线接口 驱动  你什么都没做过 怎么解释

不求解释,只是看看大家对此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没咋遇到过,楼主好了,分享下

重新打了个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不错,我也有一台

系还有一台hp4326s,xp系统,点待机后无法唤醒,以前打了个显卡驱动好了。

网友:
更换屏和屏线试试吧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 屏线 屏线接口 驱动  你什么都没做过 怎么解释

那就是你已经知道了是怎么会是了

网友:
楼主再看看显卡晶振正常吗 用示波器打一下  前几天修了一台 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就花屏 后面搞了好多 无奈换了个晶振 谁知道就好了

网友:
屏与屏线 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今天遇到一台

网友:
屏线可能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