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 版号K53SV 3.1 求充电芯片标识

楼主(2015-10-26):
  此板子本来是电池开机  适配器没反应  后来被我小改了一下电路  适配器能开机了  但是装上电池的时候悲剧 发生了  一股白烟  然后我看到 充电芯片上烧焦了  只能看到后面三个数字***740 前面是几位我也不知道  还请有修到的 帮我看一下   下载了点位图 也看不到型号 只是显示零件号!  蛋疼啊  图纸又没有  还请热心人 来帮帮忙啊!!!!!!!!!!!

网友:
求关注啊   比较急啊

网友A:
充电电路不能乱改动,点位图有显示元件号的,尾数740应该是BQ247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不能乱改动,点位图有显示元件号的,尾数740应该是BQ24740。

谢谢  感激不尽啊  及时雨啊   我去找找看  有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扩大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扩大故障了

现在适配器 还是能开机的  只是充电芯片烧掉了

网友A:
BQ2470和BQ24751都可以代换的,先查下有无短路的地方再上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Q2470和BQ24751都可以代换的,先查下有无短路的地方再上芯片。

24741  能代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4741  能代换吗?

不能把,查阅参数。知道的是740跟751可以代换

网友D:
我想知道的是楼主怎么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把,查阅参数。知道的是740跟751可以代换

哦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的是楼主怎么该的?

建议楼主去实地学习  还是别学我这歪门邪道了    还好我的机器没烧!  不然就赔大发了

网友E:
学习,主楼的故障分析和检修思路

lini3hao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学习,主楼的故障分析和检修思路

你在扯什么  灌水也麻烦看看标题  灌得有点质量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在扯什么  灌水也麻烦看看标题  灌得有点质量好吧!

开始没好意思给你吐槽,你居然误解孤之意!你瞎改个JB,自己短路,搞的人家电池与适配器同时供电短路,现在电池也多半废了

lini3hao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改的一手好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始没好意思给你吐槽,你居然误解孤之意!你瞎改个JB,自己短路,搞的人家电池与适配器同时供电短路,现 ...

还自称  孤   你能不能别恶心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不能乱改动,点位图有显示元件号的,尾数740应该是BQ24740。

大神出手就是不一样啊,很给力。你那华硕的点位图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