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手机回收注意事项

楼主(2015-10-26):
各位高手我想咨询一下,我这里经常有卖手机的,,我不知道怎么判断手机是否有问题,怎么测试有没有暗病什么的啊。 特别是苹果

网友:
有问题是其次,如果是脏货你进去都有可能.....

网友:
没问题的手机一般谁卖啊   除非是脏货

网友:
主要还是价格便宜,这样自己也不会太吃亏

网友A:
价格要合适   脏活也不怕  叫他留下电话和省份证

网友:
会卖不会收,你这问题,蛋疼 你也蛋疼

网友:
好多配置他们都是刷出来的。

网友:
针对苹果的,先干一件事,抹掉所有数据,或重新刷机,然后再全检测功能,这就可靠很多的。如果还怕上当受骗,那就压低价格,真出问题了,自己也不会亏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要合适   脏活也不怕  叫他留下电话和省份证

不行的,你没看论坛里有人说了吗,留下也没用

网友:
苹果一般有问题才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