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全封闭窗机空调坏了,有什么工具能切开1mm厚的刚板吗?

楼主(2015-10-26):
有台老式全封闭窗机空调坏了,用钳子想要扳开底部四个角的焊接,但是实在弄不开
有什么工具能切开1mm厚的刚板吗?
那种手动的距子能锯开吗?

网友A:
有那种切割的打磨机...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切割的打磨机...可以试试

没有哪种设备。我还是用手工锯试试。

网友A:
手工锯1mm厚的钢板,要累成狗的...

网友B:
用打磨机 也叫角磨机   上薄的切割片  很容易切割   记得带眼镜防止火花飞溅

五金店租一个  10元钱租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锯1mm厚的钢板,要累成狗的...

不要紧,展示我臂力与耐力的时候到了

网友:
手工锯的话你可以试下  但是估计你会很累的

网友:
切割的打磨机...可以试试

网友:
打磨机,控制好力道,不然。。。飞轮会碎的。。。

网友:
台灣叫手持式電動砂輪機,大陸我就不知叫什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打磨机 也叫角磨机   上薄的切割片  很容易切割   记得带眼镜防止火花飞溅

五金店租一个  10元钱租半 ...

這個打磨機我有一台

网友:
手钜话锯条一定要质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