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视频输出到电视机(图文教程)

楼主(2015-10-26):
电脑视频输出到电视机(图文教程)

  怎样把电脑视频输出到电视机?本文主要是教你如何把电脑视频输出到电视机,通过视频线连到电视上,全家人可以舒舒服服看影片,或者看连续剧,同时你可以继续上网聊天,玩游戏,两不耽误。

  首先是购买电脑连接电视专用音视频线,长度规格有:1.8米、5米、10米、15米及20米等等,买适合自己使用的。

  第一步:连接硬件

  1、S端子视频线的连接

  将S端子线的一头插到显卡上的S端子上,将S端子线的另一头插到电视机后面的S端子上,如果电视没有S端子口,可以用一个"S-AV转接头",将其S端子母头与S端子线连接好,然后将其另一头的AV头插入电视机后的AV视频输入口。

  2、音频线的连接

  将音频线的两个莲花头分别插入电视机后的左右声道音频输入口,同时将音频线的3.5mm音频头插入声卡的音频输出口。
若需要使用"一分二音频分频线",则将其3.5mm音频头插入声卡的音频输出口上,音箱(耳机)和音频线分别插到"一分二音频分频线"的3.5mm母口。

  第二步:打开电视机

  硬件连接好后,先打开电视机,电脑会自动找到电视机这个硬件。

  第三步:启动电脑

  如果是在电脑启动后连接电视机的,必需先打开电视机并把电视机调为 AV1 或者 AV2,AV3或S-端子视频模式(各电视机显示的名称不一样),再重新启动电脑,让电脑找到电视机这个硬件,才能进行下一步的选设置。

  第四步:设置显卡一、NVIDIA显卡的设置

  如果显卡设置界面与我们的不同,请先升级驱动程序. 下载驱动程序。
  1、打开电脑后,鼠标右键点桌面,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

  2、在弹出的"显示 属性"窗口中依次选择"设置--高级",进入下一个对话框

  3、点击"GF5200"(根据显卡不同该内容会不同),如图按标号的顺序依次进行设置,最后点击应用。

  4、按下图的标号顺序依次进行设置,最后点击"确定",设置完毕。

网友:

  二、ATI显卡的设置

  1、鼠标点在桌面上点右键,选择"属性-设置-高级",在"显示"里,如图设置,然后点击"应用"按钮。

  2、选择"覆盖",点击"剧院模式选项"

  3、分别选择"剧院模式"、"全屏幕"、"4:3"(如果你家的电视是宽屏幕的要选16:9)

  4、点击"确定"退出,设置完毕。

  第五步:播放影片

  目前,大部分播放器均能在最小化状态下确保电视屏幕正常播放,但少数播放软件会出现最小化后,电视机上的画面会定格。出现此现象你可以把播放器的窗口缩小,然后把它拖到一个拐角处。

  这里推荐使用暴风影音(Kmplayer)播放器,即使你把它最小化,而电视上仍然是全屏播放,设置方法如下图:

  如果你只有一块声卡,那么你在电脑上播放的音乐或打游戏的声音也会传到电视上,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再加一个PCI声卡,然后将电视的音频信号线接到这个声卡上,电脑音箱的插头接到主板自带的声卡上。使用暴风影音来播放电影,在查看/选项/输出/DirectShow 音频,选择你的PCI声卡来输出,这样电影的声音就只会传到电视上去,而不会传到电脑音箱里面。
  再打开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属性/点击"音频"选项卡/在"声音播放"的默认设备中选择主板板载声卡,这样就保证了电脑音箱接受信号正常。如此,就可以真正的完全互不干扰,达到完美境界。

网友A:
不能用VGA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VGA输出吗?

好多电视机没有VGA输入呀?

网友:
适合以前没有VGA口的  现在新款的 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