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大家进行 来看一下

楼主(2015-10-26):
几块盈通P43S主板不触发,但是用万用表笔接触晶振一个脚,短接开机键就能开机,在没插ATX电源的时侯测晶振上有正常的波形,但是插上ATX电源后就成了一条直线,请问大家是什原因

网友:
先换晶振和电容  不过根子在南桥

网友:
晶振和电容 再不行SB

网友:
那就先换了晶振再说呀,如果不行再换一下谐振电容和10M的电阻看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是南桥虚焊较多  也有个别是 晶振挂了  谐振电容坏的 我没遇到过

网友:
在不接atx的情况精振是好的,证明精振应该是好的,上电后就不行,应该是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