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用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好

楼主(2015-10-26):
本人是新手,想买一个可调电源,主要做笔记本,平板和手机维修.请问买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查了资料线性电源精准稳定,但发热量大,损耗大,元件容易坏,使用寿命低.不知道买哪种好,请各位专家推荐一下.

网友:
还是买线性的好 推荐用科睿源的  我用的KA3005D 以前买的安泰信的一年后经常要换电位器 现在换成这个用了两年了感觉不错数码调压不但心电位器坏电压乱跳了

网友:
线性电源好象不能连续工作,连续工作10小时发热理很大,容易坏机子吧.科睿源能连续工作吗.不知"求精"电源怎么样.有人买过吗

网友:
線性的會比較好比較耐操

网友:
线性一般都是串联,调整管一坏,输出就满压。烧得你心疼。
但波纹小,干扰小。效率低
开关电源,效率高好像现在都90%以上,具说华为的通信电源有的能达到98%
但波纹大。干扰大。效率高
开关管坏了就没有输出了。不会输出高压。但反馈电路坏了,可能也会出高压。也会烧得你心疼。
要修手机和笔记本,我的建议是买两个电源。一个开关的一个线性的。修手机的要选OCP模式的。不要CC的。
修笔记本选择开关CC模式的,效率高、可用烧机大法。毕竟很多客户不会自己背着电源来修笔记本。我们要装装系统。测测稳定否。这样电费就降下来。
当然也可以选择那个KA3005D那个(我也有一台),又可以CC模式又可以OCP模式。不过是线性电源。而且听说后期出的都是铝线变压器了(这个不敢确定,还没有在网上看到过证据,只是听说)。
有钱就上安捷伦,这才是最终解决办法啊。
最近朋友送一台可能是龙威30V3A的坏电源给我。修得我头疼。烧了好几只调整管才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