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看一下这个内存供电电路的反馈分压怎么算

楼主(2015-10-26):
我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假定V_DIMM为1.8V,GPIO1开机后为高,R405分别为上拉和下拉分压,反馈的第6脚电压为1.7V左右。但R329的第2脚与地连接,它不就也成了下拉吗?二是R336与C399在这个反馈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
图纸给截得清楚吗?

网友:
R336和C399起缓冲作用的,如果GPI01为高电平,那就是R329与R405并联,再与看不清的那个电阻串联分压呀

网友:
R336、C339元件在实践主板中是没有安装的,R405是一个电压调整电阻,在GPIO1为高时R329和R405同时为下拉电阻,这样就改变6脚的电压,从而改变输出供电。

网友:
上个清楚的图!

网友:
这是个双电压供电电路。当GPIO1低时,反馈回路是电阻R335、329分压值,当GPIO1高时相当于R405与R329并联,反馈电压下降,输出反而升高。R336与C399作用是在通电瞬间提升反馈电压值使输出端电压不致过高,起个缓冲作用。

网友:
电压输出多少一般都是反馈决定的

网友:
抱歉,图截的的确不清楚,颜色也失真了。以前我总是不满坛子上别人发的图片不清楚,其实我截的这张图也不清楚。也许是我的截图方法不对:这是先用广本高亮工具把要截的区域变蓝色,然后存在剪贴板上,再打开画图工具剪切后别存为JPEG图片格式。不知你们平时电路图怎么截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