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B2230H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5-10-26):
  一台三星B2230H显示器,开机很慢(大概15秒左右才显示灰屏),显示之后灯管会闪4次左右才不闪。刚开始以为是不开机(因为显示很慢)后来在【迅维】网上刷了几个BIOS试了下,开机放在那里15秒左右就显示灰屏了。后来刷回原机的也还是这个故障 。给大伙看下显示时候的照片。不知道是不是屏幕的问题(没有屏试),但是如果是屏幕的问题。怎么会开机这么慢呢?请教下各位同行有没有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以前有个CRT显示器和你这个有点类似,按下显示器开关,就不停的吧嗒吧嗒~~响,然后过5分钟终于亮了
而且字迹很模糊,再过10分钟字迹清晰了。
       那台卖到废品收购站40元。

网友A:
很可能是屏的问题,找个点屏的点一下屏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屏的问题,找个点屏的点一下屏

没有屏试

网友:
BIOS刷过了也还是一样

网友:
手里一台也是三星的液晶显示器,现象一样,刷过MCU程序,问题依旧。怀疑是屏问题。目前缺少LED屏逻辑板上电压参数。LCD屏逻辑参数知道,所以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
用通用版点一下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