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1.01点位图求大神带飞!

楼主(2015-10-26):
    华硕p8h61-mlx1.01主板,开机15秒自动关机;放过电,拔掉前置所有的线,跳线过,依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只能查排阻了,有1.0主板的点位图,就是没有1.01的,大致找到了排阻位置,希望能有更准确的1.01,求助,求带飞!

  1.0的在这里,提供给需要的朋友。 P8H61-M LX REV 1.0

网友A:
发张主板图片上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张主板图片上来看下

大神,这是主板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张主板图片上来看下

大神指点一下,几个排阻位置是如图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张主板图片上来看下

不好意思发错了

应该是这两张

网友:
USB过流保护 打开点位图直接查找USB_OC# 一般的在桥附近

网友B:
USB_OC#主要查这个信号

网友C:
USB过流保护,可能电容底下有断线

网友D:
网卡接口附近应该有两颗电阻,也是分压3.3V的,那个腐蚀也很多导致15秒

网友E:
好像桥的排阻附近还有一个OC#,是822K电阻的3.3V上拉构成的,具体是哪个记不太清楚了,我当时也在这找了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_OC#主要查这个信号

谢谢你,我查的也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过流保护,可能电容底下有断线

哦,有这种可能呀,谢谢细心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接口附近应该有两颗电阻,也是分压3.3V的,那个腐蚀也很多导致15秒

应该共有四颗,但是我只找到3个,网口附近也之看到1个,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像桥的排阻附近还有一个OC#,是822K电阻的3.3V上拉构成的,具体是哪个记不太清楚了,我当时也在这找了很 ...

我这块板子对应的南桥似乎有两个排阻,不知道是不是图上的那两个?

网友:
提供这个华硕主板匹配的BIOS,我当前的是1.01版本的主板,BIOS程序版本是4601版,分享在此: BIOS4601版ASUS P8H61-MLX PLU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块板子对应的南桥似乎有两个排阻,不知道是不是图上的那两个?

抱歉!这两天没上网。
好像是你的图中圈起来的并排的两个排阻的上面或右上方。

网友G:
正好需要1.0图谢谢楼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好需要1.0图谢谢楼主啊!!

能帮上忙就最好了,

网友:
我打开了哈,谢谢了

网友:
可能电容底下有断线

网友(2020-06-12):
用什么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