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税局开票的机器打印黑线怎么搞?

楼主(2015-10-26):
         机器 是一个朋友拿来说给我研究研究的,说问题好像是开票打印是黑线,反正就是打印不出来,我这朋友说这机器坏最多的就是提示存储器已满....原来都是发外地说换存储芯片。。。我看了下这机器存储芯片好多啊......
         初步看了下存储芯片好像有4个?我知道的就4个了。。。。有没有兄弟认识这个东西的?给介绍介绍呗。。。。。。

网友:
如果是闪存满的话,你可以备份数据后清空再回写试一下的

网友:
可能闪存颗粒有质量问题......

网友:
打印黑线?检查下打印头吧。

网友:
什么黑线,没看明白,,,,

网友:
如果是针式打印机,有可能是不走纸,在原地打印变成一条线,就要查看搓纸的马达传动.最好传张打印效果图.

网友A:
光听朋友说的那楼主有没有测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听朋友说的那楼主有没有测试呢?

就拿这玩意来,我根本没法测试,扔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拿这玩意来,我根本没法测试,扔一边了

楼主看来是第一次修,有难度呀....

网友:
有可能是不走纸!

网友:
呵呵,装上纸试试啊,好像是热敏的头子啊

网友:
放着再说吧,等他多拿几台来再一起修

网友:
把  打印黑线 的效果图来一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