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开机要按切换显示器 才能切换到内屏

楼主(2015-10-26):
华硕K43SD 开机要按切换显示器 才能切换到内屏,每次都这样 ,每次自动切换到 外接, 谁遇到过啊 bios 也刷了
华硕

网友:
哪位大哥遇到过啊

网友:
键盘有没有问题,显卡可能性也大

网友:
可能显卡坏了吧

网友:
BIOS呢?可以发上来下一个

网友:
这个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BIOS芯片 程序这些

网友:
很大的可能是显卡问题,这机器应该是A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