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家看看这个屏,是不是屏体坏了

楼主(2015-10-26):
这几天接触到的,看看还有没有修理价值,我的估计怕是压到屏体,所以损坏
但奇怪的是,在开机显示联想LOGO时候居然不是太花,具体见图:屏体型号是:LG LM200WD3

网友:
第一张是开机图,就只有蓝色的字处有点花,其他正常,但是正式显示的时候就很严重了。

网友:
看一下屏供电是不是正常,再就是主芯片可能不良了

网友:
没救,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要具体查一下供电方面

网友A:
这屏压线掉了,没有专用设备不能搞了。

网友:
升压芯片:SM4005
屏5V: 4.92V 通过保险丝电压4.89V
VGH: 28.5V
VGL_LS:  -6.1V
VGH_EO: 28.5V
V_S: 3.3V
VDD:12.4V
VGL_GIP:-6.1V
MVCC:1.9V
LVCC: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屏压线掉了,没有专用设备不能搞了。

我按压屏幕的下半部分,显示的亮线会有变化,如果触碰屏幕顶部的排线,倒是没有变化。

网友B:
屏维修已无任何意义了 放弃吧  别浪费精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维修已无任何意义了 放弃吧  别浪费精力了

ok好的,我去丢到一边了。

网友:
肯定是坏了啊。

网友:
100%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没救

网友:
这个还有说 屏坏了

网友:
主控还有屏线  就这两个会这样

网友:
三星屏?感觉是玻璃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