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3B 蓝屏代码116

楼主(2015-10-26):
  拿到这台机  顾客装系统蓝屏116       自己在装系统的时候不打显卡驱动一切正常。 进入系统后从官网下载驱动,结果又感叹号,     没办法只能拆机咯。  116显卡问题。     准备干显卡时候,先测量一下显卡供电1.5V过去没有。    问题就出在1.5V      G极经过电阻过来19V  没过来     查看原来是被一个三极管拉低了,           自己电脑系统换了,没上传图纸。     只想告诉大家  116蓝屏      还是先看看1.5V供电吧。

网友:
是的,显卡供电不足也会报116.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A:
意思 显卡 问题 导致的 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 显卡 问题 导致的 蓝屏

显卡供电的1.5V 没出来  引起装系统蓝屏

网友B:
楼主怎么没一张图啊,下次遇到也量下

网友C:
是不是显卡1.5没转出来

网友D:
看来还不能上来就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显卡1.5没转出来

对的,就是没有转换出来G极没电压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不能上来就干显卡

坚决不要太冲动了,不然修着修着问题就变啦

网友:
恩,我一般懂大件之前都会先仔细查一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坚决不要太冲动了,不然修着修着问题就变啦

嗯,有道理,本来可能是秒杀的机器都有可能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没一张图啊,下次遇到也量下

今天发两个贴了,拍照这些,老板就是给你一个眼色

网友F:
供电没有也能亮机,那进系统用的是集显吗

网友:
每次碰到这种什么NV,ATI什么的报错,都先把显卡的供电,显存的1.5V供电量一遍在干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没有也能亮机,那进系统用的是集显吗

设备管理器两个显示驱动都是感叹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Evet, grafik güç sıkıntısı 116 rapor edilecektir.

网友(2016-04-25):
显卡 供电有问题,驱动也打不上

网友:
哈哈!今晚就碰上一台直接加显卡还是116,看了一个贴子去q19就好啦

网友:
也不只是1.5v供电出问题报116

网友:
蓝屏 确实不好搞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楼主细心啊!所以说维修啊还得心细啊!

网友:
恩。联想的有一块 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还想说 换个显卡

网友:
以后修到可以参考

网友(2016-10-29):
第一次听说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