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花屏机器 出现绿色雪花 LK47K1

楼主(2015-10-26):
国产的东西  质量确实不好  全屏花   在电视机雪花无台的状态下 绿色雪花 满屏 LG的屏幕  拆来清了一下排线 一点效果没有  电源板有三只大肚子 的电容,,也更换掉了  结果还是一样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怎么折腾  要换什么东西和部

网友A:
你是常州开店吗

网友B:
驱动板及屏自身的故障,这台应该电视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常州开店吗

我在上海收破烂

网友:
试试不是屏线的是呢

网友:
不是屏线的问题 我开始以为屏线小问题呢。。还花了100大洋 收回来 早知道这么复杂就不要了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及屏自身的故障,这台应该电视来的吧

47寸的电视机

网友:
搞块试屏板来点下屏,就好区分是哪部分问题了。
100块不贵,要是你不要的就卖我,一百块包邮。

网友C:
lz   妳这个 应该是 那小逻辑板 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   妳这个 应该是 那小逻辑板 的问题吧!

淘宝上查了 这个逻辑板 有42的。。。跟我这个47的用的板子是一样的呢 LG大芯片 其他小部件也都一样 能通用不,,还是要刷那个8脚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查了 这个逻辑板 有42的。。。跟我这个47的用的板子是一样的呢 LG大芯片 其他小部件也都一样 能通 ...

主要是换 ic 啊  不用整个买回来吧。。。  这个妳要测清楚来啊 ,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了不,,,是驱动问题还是屏线??

网友E:
等离子电视把?  直接换个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离子电视把?  直接换个逻辑板

47寸海尔液晶电视啊 用的是LG的逻辑板和LG的屏幕,,  今天打算直接定个逻辑板试试  还好价格不贵 几十块钱  期待能有个好结果

网友:
没有东西 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

网友:
修好没,期待好是维修结果,谢谢分享

网友:
定了板子 还是没有正常显示  反而疑惑更多。。。
新换的板子也是花屏并且 全屏的花,,但是和之前的原装板子 花屏现象没那么严重。同样的两个逻辑板  在其他条件不变 环境一样的条件下 竟然是两种花屏的状态 他奶奶的 真是见鬼了。 《调节菜单也是花的 而且带拖影  两个板子的拖影程度也不一样》

网友:
电源板供电都有了,可能是驱动板和屏的问题

网友F:
不是屏,也不是逻辑版。看来只剩下主板和上逻辑版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屏,也不是逻辑版。看来只剩下主板和上逻辑版线了。

还有屏参数没有调节  没有遥控器 进不了模式,,,,

网友:
现在上4张图 分别是换之前和换之后的 大家比较下哦

网友:
动下主板上逻辑版排线,排线接主板这边,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备上本机的FLASH数据,备份原装的,再拷这个看下。其实遇上这故障,最好的判断方法就是找块万能板来点下屏,这是最直观的。
海尔合肥产LK47K1(6M69南北统一 LG

网友:
LVDS信号有缺失。

网友:
这个像屏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