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跑码不正常

楼主(2015-10-26):
手上有一块联想L-A690,有时候跑码正常亮机有时候不跑码F0有没有朋友碰到这问题修好的麻烦指点几招哦

网友A:
碰到过D0的,如果你不会修就送电脑店,很简单的

网友B:
跑D0的多,搞这个板子首先用两个解决方法,1换BIOS电池,2就是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先测下是不是CMOS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C:
我修这个主板好多了   基本都是北桥的问题  记得上新电池  没电池主板是不跑码的

网友D:
北桥加焊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电池 内存 显卡 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D0的,如果你不会修就送电脑店,很简单的

已经找到原因了,V星那个主控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加焊不行就换北桥

问题找到了 主控芯片U14   MS-6G有问题导致电压不稳定造成的.代换后正常了

网友:
这是L-A690主板的通病。

网友:
可能是桥虚焊了,楼主有设备的话可自己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这个主板好多了   基本都是北桥的问题  记得上新电池  没电池主板是不跑码的

谢谢 你 我换了新电池 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D0的多,搞这个板子首先用两个解决方法,1换BIOS电池,2就是先刷下bios看看。

谢谢大神 换电池搞定

网友(2015-11-26):
刚遇到一个换北桥好了

网友:
刚遇到个换北桥好了

网友:
联想 主机  我也遇到跑00  的    清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跑00 看下电池有点没  CMOS清除下

网友:
像这种不稳定的板子都CPU和桥的关系都挺大的

网友:
换北桥度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找到原因了,V星那个主控芯片问题

应该是主控芯片的笑8脚?

网友:
联想一体机是吗,修好了没的,??、

网友:
电池最多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换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