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己设计的DMX512板子

楼主(2015-10-26):
原创 自己设计的DMX512板子

       做彩色灯具控制,很多地方采用DMX512板子做的~,单片机没得说的,必须达到250K BIT/S,普通电脑串口也就115.2K,造成调试困难。不过很多单片机要实现250K 的通信速率很容易达到。选用AVR单片机是最容易达到要求的,但是国内很多单片机都有IT指令周期了,STC单片机也很容易做到。本设计采用STC12系列单片机。
      本设计显示板上,可以设置DMX灯具地址,在总线上最大数目是511个灯具,一个主机控制器。当连接上总线时候,灯具颜色数据是接收总线上的数据,当不连接上总线时候,可以使用按键,调节内部灯具变化模式,内置有15种模式,15种速度。
废话不多,看图:

网友:
你自己准备做产品吗,你这个产品电路板太大了,现在产品都网络化了,如果不能进行网络通信,就要连接一个主机,现在都进行嵌入系统的开发,像摄像头那样,有独立的网络,还可进行多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