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挡1.2A维修简述!

楼主(2015-10-26):
闲话不说直入主题!
裸板上电电流跳变一下直达1.2A,CPU供电先出0.8V短时间内提升到1.05后稳定!估计CPU已经完全进入工作状态!

测量PLTRST已经正常复位!

测量内存复位为0.2V,没有复位,再测量SMBUS电压正常但没有读取波形!

转移目标测量BIOS的CS#和LPC数据线!发现都有一次波!证明CPU/PCH/EC通讯基本完好!

以上是重点测试点!根据测量结果分析PCH和EC进行了首次配置通信,南桥已经获取到配置,使CPU供电提升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并且已经发出了寻址信号!故障原因只可能是PCH本身或PCH条件缺乏或BIOS损坏!首先BIOS刷新无果再转向查找PCH工作条件,各供电经查全部正常!再看时钟电路,找到时钟IC一眼就看到了一个被腐蚀的电阻!经图纸查找确定这个是南桥参考时钟14.318M,它的作用是南桥内部计算单元的基准,没有了它外围接口部分大部分瘫痪!

更换33欧电阻后成功亮机!

最后上补品装机交货!

插曲:其实台本本来的时候客人要求我立刻报价所以我唯有报南桥损坏!客人问我是否可以更换?我说当然可以,我向他介绍了我的土炮!但他看到后立刻说我的不是专业设备肯定换不好要求我换板(这个客人好像懂点点)!所以我就报了450元换板客人同意!结果经过深入研究原来不是南桥坏!白赚了450元!

最后送上一个BIOS,已经更换初始ME模块!直接刷就完美!

网友A:
很厉害  强  你修本很多年了吧

网友:
历害,,你强,这也不算简修吧!

网友:
客户一般要求换板最后都是修好他的板白赚更多的钱

网友:
换电阻电容的都是高手啊,时钟以前的板子还有现在的板子集成到桥里,有点烦

网友B:
内存复位不正常,因为内存的复位是桥提供的,既然内存复位不正常 CPU已经跑了 但是内存无波  刷一下bios 如果不行如果是我就做桥了..楼主细心。。

网友C:
很给力    客户要是要旧版怎么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存复位不正常,因为内存的复位是桥提供的,既然内存复位不正常 CPU已经跑了 但是内存无波  刷一下bios 如 ...

内存复位是CPU提供!但CPU复位内存的必要条件是SMBUS要读取到正确的SP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  强  你修本很多年了吧

两年左右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给力    客户要是要旧版怎么弄

告诉他淘宝交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给力    客户要是要旧版怎么弄

随便拿一个坏的就行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内存复位是CPU提供!但CPU复位内存的必要条件是SMBUS要读取到正确的SPD!

内存复位是CPU提供的吗?怀疑中。。CPURST#不是北桥提供的吗?再通过总线起波读取SPD

网友:
神表配个土炮,看来楼主也喜欢DIY一翻。

网友:
每次看麦版主的帖子都犹如醍醐灌顶啊,还特意去谷歌了您的采访简历、

网友:
示波器 不会用。。。

网友E:
麦总的万用表和表笔 在下愿意出价买了,算是挖墙角吧!哈哈

网友:
哈哈  这是顾客自己给自己挖坑啊  让版主捡个大便宜

网友:
换电阻电容的都是高手

网友:
没积分不。。。。。。

网友F:
不是客户懂点,而是来的之前有百度过  太多这样的客户了 要么就已经是逛过我们坛子了   以前很多人不加权限 客户直接都可以百度得到的那种  所以说你不专业,总之要让客户觉得搞得定就行 客户满意 收钱就顺心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楼主的威名早有耳闻!把你的土炮上个图让大家瞅瞅呗!

网友:
我表示2000多的万用表土豪专业,我才用101

网友:
这 分析能力不错啊

网友:
理论基础很强大

网友:
很给力! 土炮 净赚 450~~够6的

网友:
楼主自己配置的ME模块吗?

网友:
LZ厉害,这小东西也能看到

网友G:
14M时钟不影响PCH发出的复位,只影跑码吗?哪个时钟会影响复位呢?

网友H:
要是产我修,可能会走弯路,因为测试得PLTRST正常,我会去测试PCIRST,假如这两个复位正常,那么我认为南桥所有的工作条件都因为常,因为南桥时钟,复位信号就不会正常

网友:
南桥上的胶片是好东西,不错,一眼就看上了,老板很会看人报价啊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和万用表都不错,技术和分析都是杠杠的,牛逼,bios先收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存复位是CPU提供的吗?怀疑中。。CPURST#不是北桥提供的吗?再通过总线起波读取SPD

你认识的是老架构双桥!现在这台是PCH单桥,其实CPU已经集成了北桥功能!与时俱进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麦总的万用表和表笔 在下愿意出价买了,算是挖墙角吧!哈哈

你出的价钱如果高高在上我当然会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是客户懂点,而是来的之前有百度过  太多这样的客户了 要么就已经是逛过我们坛子了   以前很多人不加权限 ...

那样的话那个客人极有可能看到这贴了!这下不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4M时钟不影响PCH发出的复位,只影跑码吗?哪个时钟会影响复位呢?

33M的PCI_CLK会影响复位!这个14.318是内部计数器的参考时钟,负责周边接口管理的,譬如这例的SMBUS!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产我修,可能会走弯路,因为测试得PLTRST正常,我会去测试PCIRST,假如这两个复位正常,那么我认为南桥 ...

南桥的功能太多,每个功能都有可能有它们的独立工作条件,复位正常了只能说明之前的硬启动正常,Rst后还有很多软时序按序进入工作!

网友:
赚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I:
不出内存复位,我一直都修不出来,一直都搞不懂出内存复位条件有哪些,今天看了楼主的帖子,好像懂了些了!请教下楼主出内存复位工作条件具体有哪些?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认识的是老架构双桥!现在这台是PCH单桥,其实CPU已经集成了北桥功能!与时俱进哦!

根据您的机器的型号查看了一下图纸 PLT_RST#给CPU的 RSTIN#  CPU发出SM_DRAMRST#,此外还有个信号叫RST_GATE是S3状态下 PCH开漏输出的  是因为PCH没有配置好脚位 这个信号异常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您的机器的型号查看了一下图纸 PLT_RST#给CPU的 RSTIN#  CPU发出SM_DRAMRST#,此外还有个信号叫RST_GA ...

不是!这个信号在本例中应该没有用到!
电子电路中达到一个目的需要多方面条件!也就是说某一方面出问题都有可能造成最后的失败!所以你最后说的这句话没有根本意义,只能说有这个可能存在!维修的途径是尽可能缩少范围,再在有可能的地方找出故障点!

RST_GATE是一个使能控制!用它能切断控制的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不出内存复位,我一直都修不出来,一直都搞不懂出内存复位条件有哪些,今天看了楼主的帖子,好像懂了些了! ...

论坛就有相关介绍!包括这贴我也有两帖和内存复位有关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表示看完前面测的一堆,最后看到腐蚀的电阻,有点心塞塞。。。。

网友:
可调电源是什么 品牌的

网友:
示波器 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样的话那个客人极有可能看到这贴了!这下不妙了!

哈哈哈 是有可能

网友J:
原来是腐蚀了,赞一个,看楼主的福禄克的万用表,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就有相关介绍!包括这贴我也有两帖和内存复位有关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33M的PCI_CLK会影响复位!这个14.318是内部计数器的参考时钟,负责周边接口管理的,譬如这例的SMBUS!

哦,受教了,下次没复位R的就先查33M的PCI_CLK了,感谢回复!

网友:
  很多信号都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告诉他淘宝交换了!

建议说厂家交换了,这样客户才会觉得你的板子是正品

网友:
如何换ME 模块???     楼主能否分享

网友:
理论很牛逼哦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不错,楼主对信号捉的很好!!

网友K:
这个机器也有ME问题的吗?论坛上刷的应该也可以吧。楼主细心啊。

网友:
检查的真仔细

网友:
设备蛮齐全的,我就一个万用表,电流表,风枪烙铁。示波器还没有用过

网友:
初始ME模块是什么东东

网友:
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楼主赚大了啊!

网友L:
楼主两年这水平?是在哪里学的,是老师给力,还是自己努力才有这成功,新手求指教下!

网友M:
是不是所有的三代内存机器都是先有内存的SMBUS 在出内存复位

网友:
小问题  问题不大  楼主赚到了 呵呵

网友:
楼主太叼了,佩服佩服

网友:
没示波器的伤不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楼主两年这水平?是在哪里学的,是老师给力,还是自己努力才有这成功,新手求指教下!

完全自学!在论坛上偷师!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所有的三代内存机器都是先有内存的SMBUS 在出内存复位

对的!必须SMBUS读取到内存信息才能复位!通俗点解释就是主板知道有内存的存在才向他发出复位信号,简单的助词逻辑!

网友:
http://www.laomaotao.net/?V5563  老毛桃好用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土炮什么样的,能否上图一观

网友:
楼主的工具,技术全都是高大上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
不会示波器 可以修电脑吗?

网友:
黑啊,一个电阻450元,客户的不信任导致付出更多。

网友:
两年久有这个技素  很牛逼了

网友:
所以啊 修机器 细心很重要 要是这机器看不出来哪里进水 估计有点难修了

网友:
技术还是不错的哦。理论基础也很强大

网友:
好大的风枪呀,这风枪怎么样呀

网友:
不的不说,一山跟比一山高啊,,,,厉害

网友:
老是听他们说ME模块,ME模块到底干嘛用的,,,,我看来落伍了,我自己才发现~~

网友:
4741分析的不错,很有条理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碰到这些查条件头就大了。一天搞不定几台

网友:
LZ修板真细心

网友:
干净利索。老鸟了

网友:
这个万用表还好几千吧。。。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诚哥做BGA的确是土炮搞掂!成功率可说98%一点不假!

网友:
我认识的诚哥是什么电子产品都修的,笔记本只是冰山一角!以下是诚哥对各电子产品的维修!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原来是腐蚀了,赞一个,看楼主的福禄克的万用表,价格不菲////

恒温烙铁也是千元级呢!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易于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自学!在论坛上偷师!

正确来说是诚哥对图纸一看就明瞭,加上时序,对信号逆推。(这方法我也受益非浅,多谢诚哥正确的指导)

网友:
啥时候我的水平能做到这样

网友O:
不错的,想问一下你,修板有几个重要测试点?分别是什么?能回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
仔细观察也很重要

网友:
真喊得起价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恒温烙铁也是千元级呢!

看来我要给你广告费才行!

网友:
他自己申请的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错的,想问一下你,修板有几个重要测试点?分别是什么?能回答一下吗?谢谢

一块板无数测试点!对应不同故障有不同方的测量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所有的三代内存机器都是先有内存的SMBUS 在出内存复位

诚哥教导当内存所有供电条件满足后,用示波器依次抓各个信号分别是:
ODT / SMB_CLK / SMB_DATA / CKE / DRAMRST# / WE# / DQ

网友:
麦总  你那个LAIRD的散热片 是我2007年切的  上面有我做的记号  那时我再LAIRD上班

网友:
都是高手啊哈。。。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器也有ME问题的吗?论坛上刷的应该也可以吧。楼主细心啊。

论坛上备份下来的ME Region可能是亮过机的,但这个ME Region是重新合成没有上过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要给你广告费才行!

广告费就免了, 日后还要跟着诚哥混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请教一下:内存的复位是跑马后产生还是之前?

网友:
正确的spd是指内存的spd吗

网友:
什么东西都修,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N:
论坛上备份下来的ME Region可能是亮过机的,但这个ME Region是重新合成没有上过机的!

我也不会合,哈哈

网友:
这不叫白赚了,你技术值钱

网友:
时钟是个容易被人忽略的信号,敬佩

网友:
这也不算简修吧

网友:
楼主啊,客户换完板不问你要旧板吗?是否能让我见见你地土炮呢

网友:
你这还叫简述啊,都几页纸了,

网友:
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P:
楼主走了弯路了,我一般先用放大镜先慢慢扫描一下主板再说

网友:
还用土炮?土炮成功率不高!

网友:
分析非常到位。不知道花了多久

网友:
你真好... .还有450 ...我最高也就 360

网友Q:
14M时钟不是南桥复位的必要条件吗 ?

网友D:
引用 网友Q:
14M时钟不是南桥复位的必要条件吗 ?

请注意这个例子里的14.318是REFCLK14IN而不是CLKOUTFLEX,他们的作用完全不同。
REFCLK14的作用是PCH里面一个独立的8254定时计数单元的参考时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P:
楼主走了弯路了,我一般先用放大镜先慢慢扫描一下主板再说

这不能用走弯路来形容!这个腐蚀其实真的不那么容易看到!又或者说如果本例子中的这个电阻不是腐蚀损坏的那请问你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能用走弯路来形容!这个腐蚀其实真的不那么容易看到!又或者说如果本例子中的这个电阻不是腐蚀损坏的 ...

我只是个新手而已,见笑了啊

网友:
楼主2年功力就如此高深,想我也干了快2年却连示波器都不会用,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注意这个例子里的14.318是REFCLK14IN而不是CLKOUTFLEX,他们的作用完全不同。
REFCLK14的作用是PCH里 ...

诚哥,对那些似懂非懂的回复没意思,诚哥的实力“鸿鹄之志,岂燕雀能知”!

网友:
都是骨灰级的玩家啊

网友:
说好详细 楼主真牛了

网友:
又上一课,感谢楼主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这叫简单维修啊,楼主真高手

网友(2015-12-30):
楼主技术好,一般人会看成桥的问题

网友:
你的土炮也该换了 不好忽悠客户啊哈哈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溜,又是一个电阻

网友:
技术好,一般人会看成桥的问题

网友:
首先就要目测个五分钟看看有木有腐蚀痕迹再动手修啊

网友:
哦,HM65以后的应该没有时钟芯片了吧。看楼主推理大概了解有片选,出内存总线波形,故障原因只可能是PCH本身或PCH条件缺乏或BIOS损坏!这是精华

网友:
PCH条件缺乏,请教具体包括哪些条件呢?望赐教

网友:
高手啊,大芯片坏的越来越少,电阻不好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  强  你修本很多年了吧

厉害  啊  楼主  2年就大神

网友:
很给力,客户不要求看看旧主板吗?

网友:
看着就简单做着就难 点赞

网友:
  厉害 这种问题我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2016-03-28):
麦哥写的帖子有深度,先给个大大的赞,之前也遇到过LPC_FRAME#有16次下拉动作,SPI BIOS的CS#也有下拉动作,但是SMBUS如此帖子中所说,只有电压却没有波形,同意你上述的判断,CPU已经工作,且和PCH/SPI之间通讯正常,但我当时走了弯路,测量无SMBUS波形时,直接更换了PCH/ICH,故障依旧,当时确定是PCH周边的问题,但是缺少相关的理论支持和时间仓促,放弃了,现在想想有点惋惜,看了麦哥的帖子豁然开朗,谢谢麦哥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出的价钱如果高高在上我当然会考虑!

如果麦哥不考虑,我们就开始动手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