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联想L-A690不保存时间故障通病

楼主(2015-10-26):
故障现象:
        本人在联想二维部工作经常会碰到L-A690这个板子一天少则1-2多则6-7块,但大部分都是通病       池没电导致不保存时间或者跑码不正常等故障。

维修方法:
         更换COMS电池后,用烙铁加焊触发开机电到CPU、南桥之间的焊点。直接更换电池只能解决当时

故障不能保持长时间使用,过段时间又会出现同样故障出现顾客二反维修或者投诉。

介绍一些本人在工作中维修此主板遇到的问题记录的工作笔记,希望可以帮到朋友们:

  1.故障现象:不触发或不跑码或跑d0

       解决方法:换COMS电池,加焊开机电路或加焊触发到南桥\CPU

2.故障现象:方法1后跑码E9

  维修方法:刷BIOS,亮机

3.故障现象:触发能点亮,但一直循掉电DO重起……《电压不稳定》

  维修方法:更换U15电源控制芯片<V星MISZ专用》和U14芯片

4.故障现象:冷开机触发可以点亮。关机后不触发或触发F0不跑码

  维修方法:加焊北桥触发正常亮机。

网友:
这几个故障 只遇到过前三个 不错的经验

网友A:
楼主刚刚还发帖问这个板子跑F0怎么解决,这边又发出这个板的内部维修,其中包括FO

网友B:
是啊 楼主一会发求助帖子 一会又发通病案例贴 ,请教一下楼主:用烙铁加焊触发开机电到CPU、南桥之间的焊点。能否详细说一下 没理解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楼主一会发求助帖子 一会又发通病案例贴 ,请教一下楼主:用烙铁加焊触发开机电到CPU、南桥之间的焊点 ...

我也对这个不解,不过这个板子目前遇到就是CMOS问题,和不跑码,加焊北桥就好了这样,后面的没遇到

网友:
lz    妳看了这个图纸没。为什么 电池没电 它会 不跑码。。(rtc 直接进桥的!)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啊!

网友:
rtc基准电路不工作,开机电路就会不启动

网友:
楼主:关于加焊,能说明白点不

网友:
U15和U14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么?

网友:
妳看了这个图纸没

网友:
加焊开机电路或加焊触发到南桥\CPU  这段话不知道怎么理解,是加焊IO?到南桥?是上BGA? 到CPU又是怎么回事?是CPU的供电芯片呢 ?还是座子?

网友:
有图标注下会更好,这样不知道是哪个啊

网友C:
更换COMS电池后,用烙铁加焊触发开机电到CPU、南桥之间的焊点。直接更换电池只能解决当时

故障不能保持长时间使用,过段时间又会出现同样故障出现顾客二反维修或者投诉    这句话没有看懂,楼主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见过很多是那儿电子座问题。接触不好   换后解决。

网友:
这个L-A690的主板绝大部分都是CMOS电池没电引起的故障.并且跟CMOS电池的电压高低有关.电压越低故障越明显.电压在2.7V左右,主板就表现的很不稳定,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还会死机什么故障都有可能.但只要换好电池,并且保证电压到达RTC电路.一般就可以了,也不会有返修.除非是又用到电池没电了.像这个主板一般都是客户把电脑停了几个月时间没开过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收藏备用吧。 虽然楼主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但碰到这个毛病的时候就当通病来搞吧

网友:
短少精辟,受益了。呵呵!

网友:
楼主经验之谈,这个板子看来修了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啊 楼主一会发求助帖子 一会又发通病案例贴 ,请教一下楼主:用烙铁加焊触发开机电到CPU、南桥之间的焊点 ...

我也求解释,有一次coms电池放电非常快一秒掉0.1v,不知道什么问题,是杂牌板没图纸最好没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E:
这种小问题都要加焊北桥,,,风险太大啊

网友:
我也对这个不解,不过这个板子目前遇到就是CMOS问题,和不跑码,加焊北桥就好了这样,后面的没遇到

网友:
cvc我也对这个不解,不过这个板子目前遇到就是CMOS问题,和不跑码,加焊北桥就好了这样,后面的没遇到

网友:
收藏先,以后肯定会用到

网友:
可以哦,一天有那样多的一样的板板给你修
主要还是通病

网友:
不触发或不跑码或跑d0  解决方法:换COMS电池,加焊开机电路或加焊触发到南桥\CPU     意思是说不触发加焊IO    说得简单  能说些重点不 开机电路那么多元件   我遇到的都是换电池好的

网友:
师兄你说的那个供电不稳定的芯片是哪个供电

网友:
cmos电池引起的问题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吗

网友:
这几个故障 只遇到过前三个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   我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
经验之谈,可以借鉴的。

网友:
有没有内部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COMS电池后,用烙铁加焊触发开机电到CPU、南桥之间的焊点。直接更换电池只能解决当时

故障不能保持 ...

更换COMS电池后,用烙铁加焊触发开机电到CPU、南桥之间的焊点。
直接更换电池只能解决当时故障,不能保持长时间使用,过段时间又会出现同样故障,出现顾客二反维修或者投诉。
我给加了几个标点。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和方法 收藏参考

网友F:
用半年,再修一次,再收一次费

网友G:
介绍的几个方法也是很常用的三板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刚还发帖问这个板子跑F0怎么解决,这边又发出这个板的内部维修,其中包括FO

是开机就跑F0还是?如果开机就是F0那就先BIOS了 不行再加焊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小问题都要加焊北桥,,,风险太大啊

解决问题才是王道,这里只提供参考 不同板子不同病症~

网友:
客气,只是一些维修中碰到的问题刚好解决了就记录了下来供大家参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求解释,有一次coms电池放电非常快一秒掉0.1v,不知道什么问题,是杂牌板没图纸最好没修好还给客户了

以上故障和维修实例纯属本人维修后解决了问题后的工作记录,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半年,再修一次,再收一次费

呵呵,这种板子就这样了 治标不治本。新板到用的时间长,但不实际啊!跟人一样,年纪大了得了病再治病你能保证他不在得同样的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介绍的几个方法也是很常用的三板斧,呵呵

是啊,主板维修就这样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还是打字错误啊,看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L-A690的主板绝大部分都是CMOS电池没电引起的故障.并且跟CMOS电池的电压高低有关.电压越低故障越明显. ...

还真是。一般碰到这联想主板不跑码大部分都是电池电量不够引起的。

网友(2015-11-26):
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没得好明白   再说清楚一点就好了

网友:
为你的报价打分 请查收

网友:
谢谢分享。。前2个问题都是碰到过。后面的问题没修过,。学习学习

网友:
复位不跑马一般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不错,观察细致入微,新人来学习

网友:
我只遇到过电池没电,  RTC电路问题 和桥有问题  这些原因的      用烙铁加焊触发开机电到CPU、南桥之间的焊点还没遇到过

网友:
LZ在联想维修部 应该有内部资料  求共享~~

网友:
现在回复 不加分了吗

网友:
来自: 湖南娄底 来自 湖南娄底
这个L-A690的主板绝大部分都是CMOS电池没电引起的故障.并且跟CMOS电池的电压高低有关.电压越低故障越明显.电压在2.7V左右,主板就表现的很不稳定,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还会死机什么故障都有可能.但只要换好电池,并且保证电压到达RTC电路.一般就可以了,也不会有返修.除非是又用到电池没电了.像这个主板一般都是客户把电脑停了几个月时间没开过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