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待机 EC_ON 是高电平

楼主(2015-10-26):
联想G470  板号 LA-6751P 不加电,开始把电池拆下放电又能开机,后来就一直开不了了,拆机发现开机针上电压只有不到1V,+3VALW上拉正常,D23  ON/OFFBTN#电压不到1V ,测量发现EC_ON待机就有3.3V ,拉低了 D23的电压,这个信号应该是在上电后才由EC发出高电平,看论坛上说有的待机就为高。接下来刷了BIOS ,更换D23 一样,把Q106拆掉电压都正常了,能开机进系统,肯定用电池不能开机了。求助下面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5-10-27 09:11):
问题解决了  是D23到开关板层有问题 直接飞线

补充内容 (2015-10-27 09:13):
EC_ON用适配器为高是正常的  ,只有用电池时为低,开机后为高

网友:
把d23拆了量+3valw,有几幅

网友:
应该就是Q106击穿了吧  换过吗?

网友:
发觉楼主分析有误啊!EC_ON待机就有3.3V ,不可能拉低D23的1脚电压,只是拉低2脚电压而已。所以奉劝楼主别在这里纠结了,查ON/OFFBTN#电压不到1V的原因吧!

网友:
EC_ON 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啊~~Q116 导通 就强制 放电了~~

网友:
待机的时候,开关是18点多v才是正常的,你这个明显不对,ec的ec_on状态也不对

网友:
这样开机按键上就没有高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