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信号接收不好,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5-10-26):
手机信号接收不好,但是有信号,但是时有时弱,怎么处理

网友A:
拆开以后把天线加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以后把天线加长试试

那样的话严重影响美观。手机要是长的和大哥大一样,多难看

lini3hao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样的话严重影响美观。手机要是长的和大哥大一样,多难看

不懂就别乱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