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7295c格机 解锁 定屏

楼主(2015-10-26):
酷派7295c格机 解锁 定屏

先按音量+再按开机键,
等屏幕亮了显示7295C后放开开机键一直按着音量+,直到出现三角感叹号,
放开音量+,再按开机键就可以进入REC,
后面的你懂的,注意音量下键选择选项,音量上键确认

网友A:
酷派7295c格机 解锁的方法!很好!~

网友:
格机后手机刷上程序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酷派7295c格机 解锁的方法!很好!~

你试过吗?和恢复出厂设计哪个好?

网友:
先收了,以备后用,谢谢楼主

网友:
静观其变,等大神验证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格谢谢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