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的25M晶振怎么测试啊

楼主(2015-10-26):
RIGOL 的牌子的是示波器。用频率计我可以测试出32.768   14.318这些晶振的频率。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测25M的晶振  我只会按AOTU 但是按也也显示不出25M的这个参数啊。本人很菜。有哪个哥哥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
超出仪器的检测范围了吧!

网友:
看看示波器最大测多少,一般自动也是可以测的

网友:
应该是你没调好 度娘下怎么调试吧

网友:
不需要调很多,开机以后25才会有波形的吧

网友:
感觉你跟本不用调,或者去搜一下方法吧

网友:
去找一下示波器的說明書看看吧

网友:
最笨的办法,通过其他人的办法调节示波器去测量比如上图就是25MHz的波形图,可以看到他的电压是500mV,你也可以设置500mV
他的触发电平大概是1.3V左右,时基则是10ns,其他可以一样,时基还要看示波器
所以自己调整就可以了
25MHz是开机后有的要开机才能测的到哦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比较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