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5-10-26):
手上有片东芝L600的板,版号DAOTE2MB6GO,触发到0.2左右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再掉电,反复这样,测了S5D电压正常,MAIND电压跳变,看来应该是这个转换电压的开启电压出问题了,测了后级电压对地没有短路,接着测前面MAINON电压也在跳变,换了EC,还是一样问题,和MAINON相连的几个管子都拆掉试过,这个电压还是跳变,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附上图纸,论坛的有点不一样

补充内容 (2015-10-29 18:38):
谢谢大家的帮助,此板已修复,的确是PCH的问题,换了新的PCH后OK,此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装CMOS电池会不亮机,换了新的HM55电流到1.1还是不跳,复位都出来了,装上COMS电池,亮机,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TOSHIBA L600 UMA DA0TE2MB6G0 MB.pdf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是 少个电压, 在充电这边。

网友A:
电压有瞬间出来过,HWPG也瞬间有出来过的话,加焊桥解决。

网友:
检查PR90、79、80了吗?实在不行拆掉PQ13看看。

网友:
加焊桥解决。

网友:
看看pg,在看看各个电压

网友:
看看SLP#在跳没 在跳就干桥 没跳就查查EC条件或者刷BIOS和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瞬间出来过,HWPG也瞬间有出来过的话,加焊桥解决。

HWPG瞬间也有出来,拆掉U7的话电流可以到0.6,所有电压可以出来,要加焊HM55桥吗

网友:
HWPG的问题

网友:
不太喜欢东芝的机器
手上有个L700的还没搞定

网友:
查找他的来源看看,不见得是后面相连的原件引起的,还有看他受控于什么电路

网友:
一般都是缺点呀拉低了HWPG掉电

网友:
pg都有了,看下桥吧

网友:
缺电压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不懂也 我也是新手做维修才2年

网友:
少了电压,跑0。2,很不可能是CPU电压没有

网友:
先测一下CPU电压,有没有来,再查GOO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