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导致电脑打不开机

楼主(2015-10-26):
静电导致电脑打不开机
  最近电脑打不开机,送售后说是可能是静电,拔掉电池,断开电源多按几次开机键就行。
  本本静电问题是由来以久的,和散热问题一样难以根除。
  键盘失灵、USB端口失灵等常见问题都可能与静电相关。临时解决办法是你这样拨电源电池长时间按开机或按几次开机键,用来释放静电。
  静电问题还有一类就是电子元件本身存在潜在损伤,也就是说主板上有潜在的问题,最好在保修期内要求修理。如果不行则自己注意使用环 境不要太干燥,电源的地线也有效。

网友:
SONY的机器喜欢搞这种事

网友:
确实索尼的机器遇到不少这问题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常见的啊

网友:
SONY的机器  都修的不要不要的 垃圾玩意

网友: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电池接触不良导致不开机。把电池拔了马上就开机了。

网友:
去静电呗 找不着毛病的

网友:
问题不是常见的啊

网友:
那个是金属的吗,怎么会静电的呢?

网友:
经常遇到, 电池下了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