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I之诡异无触发

楼主(2015-10-26):
   话说今天股市大跌,老板心情极度不爽。我也闲着无聊发个帖子赚点BB,此机器T410I来的时候客户说无触发,是的我看到也是无触发。拆机。。。卧槽。拆掉后触发了。又叫装机的师傅装起来。好吧,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装好后一会装机的师傅拿着机器跑过来说机器又无触发了。好吧。那就在拆机,观察了一下没有进水无烧焦公共地无短路,应为机器还能充电。说明公共点电压一直是正常的。接着换键盘,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开关在键盘上,而且键盘价格也不菲啊。换了个键盘偶尔一次可以触发,之后一直无触发。看来不是键盘的问题。接着拔了BIOS电池又可以自动触发了,但是偶尔还是无触发。一时有点闷了。抽了根烟。想想还是从简单的下手吧量了下开关电压顿时发现了问题-PWRSWITCH偏低只有0.4重复插拔电源头偶尔能自动触发,应为我拔了BIOS电池所以会自动触发。当能自动触发的时候电压变成了3.3v。下面是J7键盘接口的图片

随之检查与之相连的地方

从以上图片可以得知去了这些个地方。为了简化维修过程我采取了割线方法。一路路割断主板线路。

割线的基准为D1,D76,R579,和-PWRSWITCH总线。过程就不详细说了。最后发现割断总线-PWRSWITCH后D1处电压才正常。也能自动触发亮机了。
-PWRSWITCH总共就去了J5,j17和J7。此时大家已经可以想象了。拉低电压要么断线。要么串线。要么版层漏电。经测量阻值正常且这几个点都想通。那么就只有串线和漏电。由于这类故障查起来麻烦。我还是直接割线。J5是空的先不去管它,J7是键盘接口也不去管它而J17要注意了这个是扩展口,IBM一直延续的特点。直接切断此处连线。在吧原来割的线重新接上,插电源口正常自动触发。上BIOS 电池开关机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由于测量的时候不好拍照。IBM的线细自己的手机微距拍不出。所以各位看官就将就着看看以上粗糙的图片。本帖无技术含量,老鸟请飘过。主要是给新手看下维修思路,还望各位看官看的如意赏点分,加分不扣自己分哦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扩展口里卡有东西啊

网友B:
这机器键盘坏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扩展口里卡有东西啊

没有东西看过了,维修人士就是要望闻问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键盘坏太多了

是啊,所以首先要检查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扩展口里卡有东西啊

帮忙加个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键盘坏太多了

帮忙加个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东西看过了,维修人士就是要望闻问切

我以前搞了个也是进扩展口的 割线就好了 是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搞了个也是进扩展口的 割线就好了 是掉电

扩展口不好搞,还是割线方便牢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扩展口不好搞,还是割线方便牢靠

确实 我搞的最烂的一个是扩展口都烧变形了 直接拆了

网友D:
好帖,维修思路相当给力。IBM的还是有点绕,维修量也相对少,总体来说机器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 我搞的最烂的一个是扩展口都烧变形了 直接拆了

呵呵,这玩意不好取也不好焊。老命伤财。所以还是按照我们维修人的做法吧。毕竟我们又不是厂家也不要出售此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帖,维修思路相当给力。IBM的还是有点绕,维修量也相对少,总体来说机器质量不错。

当我看到你这积分的时候我彻底泪奔了。啥时候我才能攒到你这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我看到你这积分的时候我彻底泪奔了。啥时候我才能攒到你这数啊

哎 说多了都是泪啊 他们都不是人  是妖了

网友E:
思路很好,IBM就是难拆装,分已加

网友F:
都这么多分了,偶也蹭一蹭分,我也有一块同样的板有时不能触发。

网友G:
分段切割法修复,一个字牛啊。

网友H:
好帖,维修思路相当给力

网友I:
这板子核显的不到二百块了,没劲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说多了都是泪啊 他们都不是人  是妖了

额。好吧我承认我很普通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很好,IBM就是难拆装,分已加

xiexie 谢谢兄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这么多分了,偶也蹭一蹭分,我也有一块同样的板有时不能触发。

谢谢兄弟支持哈。帮忙加个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段切割法修复,一个字牛啊。

谢谢兄弟支持哈。帮忙加个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帖,维修思路相当给力

谢谢兄弟支持哈。帮忙加个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板子核显的不到二百块了,没劲修

你这样的想法那就只去修苹果好了。其他都买版好了。我看你要是自己开肯定倒闭,如若打工肯定被老板骂死

网友:
谢谢兄弟支持哈。帮忙加个分呵呵

网友J:
兄弟理论扎实,实际丰富,我只有3分全给你吧,当我看到你的银牌时候,我泪水哗哗的流出来,什么时候别人给我加分能升到你这个档次啊!!!!!!

网友K:
遇到过几台都是键盘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兄弟理论扎实,实际丰富,给你加分了,当我看到你的银牌时候,我泪水哗哗的流程来,什么时候别人给我加分能 ...

一个银牌就让你泪奔啦。可是我的目标是超级版主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K:
遇到过几台都是键盘坏的

这个机器多数还是键盘坏的多

网友L:
不错的分析,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的分析,学习中.

谢谢兄弟支持哈。帮忙加个分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一个银牌就让你泪奔啦。可是我的目标是超级版主

超级版主是要委任的吧?光升级是做不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超级版主是要委任的吧?光升级是做不了的吧???

这个我知道。可是你不升级,那就不用想了

网友M:
高手,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高手,思路清晰,学习了

谢谢兄弟支持哈。帮忙加个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出来

谢谢兄弟支持哈。帮忙加个分呵呵

网友O(2016-01-07):
这种机器我都是直接换主板的,膜拜
董永祥
不可能不被子换板子。最终还要自己修出来的好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机器我都是直接换主板的,膜拜
不可能不被子换板子。最终还要自己修出来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