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关不死,谁有高招?

楼主(2015-10-26):
一块映泰的板子,型号:G31-M7 TE  这块板子可谓是一波好几折啊!一开始是不跑马,个基本电压也正常,于是试着换时钟,呵!没想到竟然跑马了,不过挡在了38 37,接下来拆外设,声卡,网卡,都差了,还不行,于是只有动桥了,把南桥换掉,这下终于跑完整的马了,然后就把usb接口和cmos电池接口拆下来换掉《usb被人用胶水堵住了,cmos电池接口损坏》,之后重启了一下,不过问题又来了,重启之后没有复位了,测量cpu供电芯片《L 6703》,发现没有PG,好吧!修到这里我很郁闷了,打起精神来,后来查到和pg相连的一个三极管,据说是转换后给南桥的,拆掉他,嗯!这下终于好了,进系统测试,没想到问题还没结束

,声卡竟然没声音,好吧!都修到这里,再坚持会儿吧!关机 换声卡,却没想到声卡还是没声音,再仔细观

察又发现声卡的周围有个三极管坏了,果断把他换掉,进系统再测,终于有声音了,到了这里,我也终于松

了一口气,于是关机准备收拾,这下问题的重点来了,TMD的关掉后竟然自己又重启了,我瞬间就火了,都

有砸板子的冲动了,深吸了好几口气,我先短接cmos,先放个电,再上电发现没有重启了,可是风扇和atx

电源风扇都没停下来,就是转的慢了点,于是我再换io,还是不行,再换时钟,还是不行,好吧!我不修了,

再修下去我怕我会忍不住了,而且我也没什么招了, ,,各位给支个招吧!

网友:
这块板子从下午1点修到下午五点半!没把我给累死!

网友A:
BIOS刷了吗   万一是BIOS故障引起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吗   万一是BIOS故障引起的呢

在同一型号的板子拆下来换了,还是一样。绝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C:
把开关去掉 短接开关试一试呢。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 本人刚刚修一台GA-A55M-DS2的 故障时:关机后就自动重启,反复如此,系统换过  内存换过  BIOS刷过 IO换过,故障一样 ,最后拆掉网卡OK 上图看看

网友:
你这个得反着时序来,乱来靠运气修不是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 本人刚刚修一台GA-A55M-DS2的 故障时:关机后就自动重启,反复如此,系统换过  内存换过  BIO ...

你没有看我的介绍吧!我在里面提过,清除cmos后就变成关机关不死了。

网友E:
不能软管级是把  南桥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软管级是把  南桥死了

软的,硬的都不行,南桥换过。

网友:
这板的左下角有个1117,把它换了就行啦

网友:
从绿线往IO脚找,看是什么一直在拉低绿线。

网友:
进pe看能不能关机

网友:
咱们估计都是搞维修做生意的吧?楼主是搞专研?这么块烂板还修来有什么价值?一天时间耗在这里,估计得喝西北风

网友:
弄了一个下午,竟然还没弄好,所以不甘心啊!

网友:
让徒弟吧南桥EC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同一型号的板子拆下来换了,还是一样。绝不是bios的问题。

既然IO bios 该搞得都搞了   那就考虑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 本人刚刚修一台GA-A55M-DS2的 故障时:关机后就自动重启,反复如此,系统换过  内存换过  BIO ...

你这个好像把BIOS里面那个网卡唤醒功能关掉能好

网友:
电源管理的驱动程序可以更新下试试

网友:
碰到多故障的主板就头疼~

网友:
    真是够头疼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没试过 只是拆掉网卡后 主板修复

你没有读完或者没读我上面写的内容吧!现在不是重启的问题啦!

网友:
关机的问题,还从来没有研究过,都是修不开机,,,,,,看看吧

网友:
bios在同型号上拆的,而且能保证他是好的。ok!

网友:
我只想问问修这样的板子你会收多少钱?!

网友:
修好了楼主回来回复下。。真想知道到底咋回事。。看你好像该搞的都搞了啊

网友:
没修了,都两天了,再说了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给我研究啊!

网友:
我只是想看看各位有没有解决的方法,以免下次遇到能立马解决!

网友:
给BIOS放电下说不定就好了,我上次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遇到这样问题 求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的麻烦看下我维修的过程,放电我早就放过了。

网友:
四五天前我也修过片山寨g41关机自己重启换io无果。查到s3#信号不正常。也没修好。所有外设都拆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开关去掉 短接开关试一试呢。

我修板子都是裸板修的,所以不存在去掉开关什么的。

网友F:
bios 的问题  直接耍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 的问题  直接耍

你确定?嗯?????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再换个南桥

网友:
肯定主板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