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s不定时花屏.

楼主(2015-10-26):
接一HP4421S ,客户说不定时花屏,检测一下,确实如此,而且是大花,屏上全是竖线,外接现象一样.拆机,看显卡是216-0749001,正好手里有这个显卡,果断换上,结果仍旧花屏.看来不是显卡的问题.经细测,发现花屏的时候显存供电由1.5V变成0.8V左右.于是打开图纸,发现1.5V是由1.5VSUS这个电压转换过来,果断换PQ57这个转换MOS管,.故障修复. 论坛有图纸就不上传了.

网友A:
不是一般都显存问题吗?。。。楼主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般都显存问题吗?。。。楼主真厉害

这样的,我遇到过是驱动打不上.花屏看以后还是得看看供电了

网友:
显存供电问题引起的花屏,最好上图看什么样的!

网友:
会看图纸懂,修起来 不太难~~刚把跌

网友:
还行!继续努力有好的经验多多分享

网友:
显存供电不足导致的花屏?没遇到过,长姿势了,谢谢楼主的思路。

网友:
供电引起花屏 估计好多人都会先走下弯路 修了显卡

网友:
这种问题,修都是想快,直接干显卡再说,搞了回来再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