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1211

楼主(2015-10-26):
3脚开启信号
是谁提供的
新手新本
谢谢

网友:
此机型号是华硕K55DE
找不到图纸
客户除尘后现在故障是电流0.2反复重启
1.2没输出电压
这个芯片没开启信号
新手也找不到相关的电路

网友:
找点位图啊?你顺着点位图找啊?

网友:
论坛有维修指南,查阅由EC发出的VSUS_ON控制。

网友:
这是什么供电?根据供电归属判断EN开启控制。

网友:
跑线啊,首先看看是不是有EC控制的

网友:
跑线啊,不然你怎么修

网友:
跑电路吧,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有图纸等资料 就好看出来了  没有可以跑线根据芯片白皮书 查出开启位置

网友:
谢谢大家
这个机器是CPU供电IC坏了
正在发
回来试试

网友:
华硕笔记本,图纸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