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SVID信号啊

楼主(2015-10-26):
今天刚买了个普源的DS1102示波器。 就不不知道怎么测试SVID信号。哪位大歌教下哦  万分感激!
电压。时间。还是上升沿 什么都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这个建议来 【迅维】实地学习示波器的使用。

网友:
我也是刚买到一个普原的,也是不知道怎样用

网友:
一般左一排是调电压的,右一排是调时间的

网友:
你买的波波多少钱? 我想买个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失望啊。我式了好几次也测试不到波形。 难道有诀窍吗

网友:
测下有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