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液晶电视42的无背光修复

楼主(2015-10-26):
拆机三排LED灯,每条9个灯珠,先搞懂灯条的原理,三条都是窜连的,电压在100付,测量总接口54V,接负载100V,没有原装,只有拆机的,但是电压不一样,就是想办法,总体电压到100V,就不会烧,之前不知道多少V,烧好2次,才知道是串联,不是并联,,不过就是这么简单。
无背光

网友:
楼主还是上个照片更清楚明白......

网友:
如何解决的,更换灯条吗,还是电压不够呢

网友:
新人表示看着好抽象,能上图片配合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确实,上传图片更好了

网友:
新手表示不懂

网友:
能有图片对照着讲解就完美了。

网友:
最后是怎样修复啊,新人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
LED灯P旁边不是有两个测量点,用万用表一个个点过去,不亮的坏了,换吧

网友:
如果只是那个灯珠坏了,可以单独更换灯珠,这样比较好些。

网友:
讲述的不清楚啊!是三排LED灯串联吗?